Sony出的toio玩具,用什么定位下识别纸上的坐标?

楼主(2021-10-07):
大家看看,这个Sony的玩具,配合纸和书本玩的,它应该能精确识别纸上的位置与角度,用的什么传感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网友:
点读机见过吗

楼主:
见过啊,但具体不清楚,这里面有哪些传感器。

网友:
我印象中点读机就是一个面板,然后识别位置。原理就和电阻式触摸屏是一样的。
这个感觉像是有个电子罗盘+编码器。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见过实物,很多宣传片的效果都是理想效果。

网友:
松瀚的OID去了解一下吧, 光学原理。 很细的点。 人眼看不到。

网友A:
我也好奇,妈咪买了火火兔的点读笔,也是点那读那。还有几千个小贴纸(标注1++序号)可以用来录音,编码搞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妈咪买了火火兔的点读笔,也是点那读那。还有几千个小贴纸(标注1++序号)可以用来录音,编码搞 ...

编码好像是16 位  6W多个吧。

网友:
这个不知道,点读笔的话我看了,大概就是类似鼠标的图像识别,纸上都是很小很密集的点,类似二维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