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G030 能仿真调试,但下载程序却跑不起来.

楼主(2021-10-07):
STM32G 在 KEIL MDK 上 能仿真调试,也能下载程序, 就是下载进去后程序跑不起来.断电重启也没用.

第一次用这个单片机,请过来人,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知道了,是Flash Download 窗口里 忘了勾选 Reset and Run.

网友:
断电重启也没用?这个不应该吧?勾选那个只是相对于不断电运行,但是彻底断电后和jtag发命令重启不是一样了么,估计是你jtag挂着上面的,实际上断电相当于没断

网友:
时序 不对吧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的程序跑不起来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
断电上电都运行不起来?这个有问题吧

网友:
仿真的时候,可以自动跳转到仿真程序入口,但是正常启动不会,检测一下 BOOT0 是否下拉到地,也就是说确认一下你选择的启动模式,是不是启动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