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0汤丸!CC2652P zigbee靠近金属无信号疑问

楼主(2021-10-07):
亿百特的买的 CC2652P模块,运行正常,但是发现PCB天线以某个角度靠近金属板时就没有信号了(位置如图所示)。
这个时候只要稍微改变一下PCB天线的朝向就马上有很强的信号了(串口打印出来是-40db)。
当没有信号时,我用简易频谱仪的天线靠近 模块,确实没有捕捉到模块发出的信号。
我的疑问是,在这些特殊位置上,模块为何会停止发射?之后稍微改变一下模块的方向就有信号了?模块怎么知道我轻微的改变了它的朝向?
同样的实验,用CC2530跑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只想用CC2652)。

网友A:
是不是模块有PA电路,而且具有驻波保护电路,在某种驻波过大情况下,PA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模块有PA电路,而且具有驻波保护电路,在某种驻波过大情况下,PA无输出 ...

猫猫老大,亿百特的2562P模块是有PA电路的,至于有没有驻波保护电路,我完全不懂驻波是什么;您给科普一下呗。
请教您一下,这个模块加PA就是为了增强发射效果的,如果无线模块加了PA有那么多限制的话,PA岂不是变成鸡肋?
本来我想有PA的模块 会更加可以“随意摆放”的情况下通讯质量会更好才对。

网友:
驻波保护(天线模型变了,阻抗失配,能量发不出去,反射回来的太多,可能会烧功放),或者乌龙了(比如掉电)。

网友B:
这种类似433M的无线模块,发射端 以及PA端一般都是阻抗匹配好的,所谓的驻波保护电路,一般存在于短波电台且发射功率比较大,如果与天线不匹配很容易把功率管给烧了,但对于像你这种无线模块,即便加了PA发射功率也是小的可怜,没有存在的意义。
对于你目前这个现象:在没接天线的时候确保PA输出一切正常,剩下的就是与天线匹配的问题了你可以排除一下很快就可解决。

网友:
这种模块,一般没有驻波保护电路,以前我们做这类模块,小于2W 的基本不会做驻波保护,管子一般扛得住。没信号,你确定是一定信号都没有,完全停止发射了?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用电源看看实际工作电流,这样测试一下。

网友C:
笔记本和纸盒 居然和我是同款

楼主:
早上试了把发射增益减小到0db,还是这个固定位置停止发射!  应该跟驻波保护无关吧?
我怀疑是cc2652的 zigbee协议栈有问题? 收到某个角度的反射信号就认为无线电环境污染而停止工作?
有 玩过cc2652的大神能深入分析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似433M的无线模块,发射端 以及PA端一般都是阻抗匹配好的,所谓的驻波保护电路,一般存在于短波电台 ...

老大好!
1. CC2652  2.4GHz,跑的是zigbee协议
2. 亿百特的 成品模块, 约买了100片,约 30%左右会出现我描述的问题;我不认为是亿百特的模块有问题。
3. 我接收端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的, 被观察模块稍微挪一下位置就有信号了,这个是我最纠结的问题点。

网友D:
你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查一下供电是不是在某个角度供电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查一下供电是不是在某个角度供电接触不良!

请大家不要怀疑焊接,接触不良等等低级问题。。。。。。。能不能往协议栈方面提供点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和纸盒 居然和我是同款

我一口气买了十几台这种二手笔记本给工程师们调试用,摔坏就扔了不心疼。写代码编译用高级些的台式机,这样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不要怀疑焊接,接触不良等等低级问题。。。。。。。能不能往协议栈方面提供点思路? ...

注意每个细节只是提醒,如果你怀疑协议栈问题,那你为什么不测试不用协议栈跑单发单收呢,这样不就可以快速定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好!
1. CC2652  2.4GHz,跑的是zigbee协议
2. 亿百特的 成品模块, 约买了100片,约 30%左右会出现 ...

我没弄过 zigbee协议,但按照经验“收到某个角度的反射信号就认为无线电环境污染而停止工作?”你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概率很低,zigbee协议相对还是比较底层的东西没有那么智能。
另外你所说的“停止发射”是直接点测PA之前的发射端口吗,还是观察接收串口打印的灵敏度,很有可能你靠着金属物很近会屏蔽信号在某个角度上,导致接收到的信号很小。
既然你觉得可能软件有问题,硬件没问题,那你就用官方例程来跑收发,采用同样的测试环境。

网友:
昨天一开始还没看到你的图,以为是直接读的发射器的信息。停止发射应该是你的猜测,有没有办法看这个模块的状态信息,不要借助那个红色的外部接收器或者自制频谱仪。特定角度摆放发射器,旁边还有个铁盒,接收器灵敏度不高的话这边接收不到信号很正常啊。自制频谱仪也不一定可靠。这么小的功率,确实没必要驻波检测。

楼主:
各位老大,以这个图为准!  这个图可以看出,cc2652P  zigbee模块与金属壁的上下左右都有足够的距离的,但是就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就不行(即使我把接收天线放在模块上方10CM处也不行),稍微挪一下位置就好得不得了!

网友:
估計是反射波和直射波疊加導致的干擾唄

网友:
加入跳频可能可以解决,估计是反射导致

网友:
我认为不是信号强度不够,0dbm发射,灵敏度-90dbm,肯定就收到了。有可能是接收机灵敏度本来就低,差那么一点就收不到了。测一下能收到的时候,信号强度显示的最小值是多少。

不是专门的屏蔽箱,根本挡不住的。你查下常见的射频仪器例如cmu200,端口隔离度都达不到90db。
铝或者铁皮屏蔽罩四周压在pcb上,1mm也就降低90db。除非四周全部焊死,所有导线都过穿心滤波器,否则很难再提高。

直射与反射抵消没那么容易达到,你说强的时候有-40db信号,不管你怎么摆放位置能消除30-40db就很了不起了。
因为只要你稍微偏离波节点一丁点距离,例如1um,相对于2.45G的波长(12.2cm)也是很大的。1/4波长=30.6mm,1um/30600um这才-44db。
哪怕你用极化隔离,一个水平极化一个垂直极化,大约也只能提供30db隔离度。

建议搞个usb接口的sdr作为监测仪器,例如rtl2832这东西最多100块钱。
天线就用同轴电缆剥开一截(1/4波长*速度系数,vf速度系数大约0.85-0.9),或者用个小的pcb天线,去探测各处的信号功率。

网友:
不用板载天线,直接焊接3~4cm的导线试试。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一个新同事在弄的,让他想办法跳开协议栈,找个疯狂发射的例子试试,目前例子还没调好。
感谢上面各位老大的热心帮助,有什么进展我再来这里向大家汇报。

网友:
排除法,既然出现30%的故障率、读去芯片数据,比较差异。把好的IC和坏的对调,就可以知道是哪出问题。

楼主:
今天早上把 不用TI zigbee协议栈的基础收发程序调通了; 用基础的收发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TI zigbee协议栈就会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