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一种DCDC正负电源,带载不能太弱

楼主(2021-10-08):
请教推荐一种DCDC正负电源,带载不能太弱,另请教一下有贴片的耦合电感推荐吗?

这种负压带载能力弱,小电流可以

网友A:
你要多大电流啊...

网友B:
为啥不用独立的两路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大电流啊...

最大1A,最小300mA,-12V
有高度小于3mm的贴片耦合电感推荐吗?只看到有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独立的两路dcdc

第2方案是DC转负压,主要是找不到薄的耦合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C:
靠buck电感耦合出来次级那一路,输出电压太依赖于主输出电压那边的负载电流了,
试过用LM2576主输出12V,如果主输出空载,次级稍稍带几mA负载,电压就掉到5V了。

网友:
是要替代tps54260么?可以看看SC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buck电感耦合出来次级那一路,输出电压太依赖于主输出电压那边的负载电流了,
试过用LM2576主输出12V,如 ...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SEPIC电路的变形sepic-cuk转换器

详细内容这链接
https://www.ednchina.com/news/201909DI01.html

网友D:
LL4148是开关二极管,这里二极管用肖特基管。
另外你负电源要多大电流。电流10mA以下,用开关电容更方便。

网友:
可以看一下SGM公司的产品!

网友E:
我觉得楼主最大的限制条件在于电感……
我赞同3楼,一个出正压,一个出负压,事情非常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主最大的限制条件在于电感……
我赞同3楼,一个出正压,一个出负压,事情非常好解决 ...

现在用的是这个方案,

网友:
没说带多少电流,估计是很大,用于驱动反物质超光速引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SEPIC电路的变形sepic-cuk转换器

这个方案感觉可以,要验证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这个方案,

我说的和你1楼图里面的完全不一样哦

网友:
电感合适的话 应该正负都可以带载1A啊,TPS54360 我常用

网友:
四脚贴片双绕组 2.2mH 1A 大感量共模滤波器 耦合电感线圈 12*12

另外二极管推荐SS34F

网友:
电感量如果是uH级别的可以考虑定制的铁硅铝电感,也不贵,电流绝对够用

网友:
金升阳是不是也有现成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和你1楼图里面的完全不一样哦

就是一楼的图,不用耦合电感,去掉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L4148是开关二极管,这里二极管用肖特基管。
另外你负电源要多大电流。电流10mA以下,用开关电容更方便。 ...

那个是借用了二极管,实际是ss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