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AVR单片机

楼主(2021-10-08):
小弟最近开始学习AVR单片机编程,买了一个AVR开发板,学习进度有点慢,还是想请教论坛里的AVR高手,学习AVR必经之路是什么,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呢?

网友A:
从入门到放弃,换stm32吧

网友:
直接学stm32  学会基本功能使用之后,对avr 应该可以直接对着手册使用了

网友B:
淘宝上买个几十块钱的山寨arduino, 然后把各种例子跑一遍, 如果还感兴趣就继续学吧.

网友:
差点以为是15年前的帖子了。
AVR?本世纪初的东西,ATMEL被微芯收购后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
任何一种8位单片机都是差不多的流程,按IO,定时器,中断的顺序写几个测试程序来先熟悉工具链,然后放到实际项目中用起来,重点是培养编程的思维

网友C:
换c8051吧!好用顺手又便宜

网友D:
AVR一直再出新品, 可以上microchip网站看看

网友:
买份例程。  然后点个灯。  然后找个简单项目做做。

网友:
任何单片机的最佳路径都是做产品,培养的是综合能力

网友E:
从AVR开始学习还是有好处的,特别耐造,并且中文资料非常详细,一种芯片对应一个手册,看起来很方便,STM8、32刚出的时候,大家对ST的手册编写方式多有抱怨,需要看好几个手册才能用起来,厂家代理在论坛听取过意见,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了,虽然功能强,但初学的时候会很烦。
学习也没什么捷径,看手册,看例程,一边看,一边学着改例程,比如定时器参数,改了参数看效果,能增加对芯片和程序的了解,还可以用proteus在电脑上搭电路,看运行效果,非常方便,当然现在新版本的proteus也有STM32了。一些基本的功能用起来后,试着把他们融合起来做点小玩具,比如做个带液晶显示的数字钟,然后加入闹钟,然后让它能跟电脑通讯报时和校时,然后还能测温湿度,然后天黑了自动打开显示背光,然后还能定时演奏简单的音乐…………,只要有兴趣学着就快。
玩AVR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熔丝,弄不好就锁死,写熔丝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入门到放弃,换stm32吧

32位比较难啊,现在基础有点弱

网友:
32不难的,有人带会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c8051吧!好用顺手又便宜

C8051现在很便宜吗?好买吗?

网友:
+1找找郭天祥老师的视频看看

网友G:
郭天祥--十天学会AVR单片机
有视频,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位比较难啊,现在基础有点弱

感觉新入门AVR比32位还难

网友:
不是得学完51才到AVR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C8051现在很便宜吗?好买吗?

你现在只是学习,买几个样片不是问题,几块钱一片,花个100块买个调试器,自己画个最小系统板
就可以干了。
先从8051汇编开始是最好的选择,绕不过去的,也绝对值得,不会后悔。不会汇编的就是半桶水的工程师,吃不了苦干啥都不行。

网友:
为什么选一个都快淘汰的小众产品学习?AVR以前火过,现在估计很少人用了,用 Cortex-M 核的单片机吧,随便选一家,最好 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个几十块钱的山寨arduino, 然后把各种例子跑一遍, 如果还感兴趣就继续学吧. ...

有点提不起兴趣,所以一点一点地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郭天祥--十天学会AVR单片机
有视频,可以看看

现在不相信这种“十天”的教程了,学得快,忘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AVR开始学习还是有好处的,特别耐造,并且中文资料非常详细,一种芯片对应一个手册,看起来很方便,STM8 ...

想先学点C语言,再转入单片机C,又有点提不起兴趣,所以从小例程来开始

网友:
差点以为是15年前的帖子了+1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相信这种“十天”的教程了,学得快,忘得更快

这么简单的单片机,10天不多

网友:
49年入国军?

网友:
avr方便有像cube那样的配置软件codeavr软件,写程序方便!入门不错!

网友:
avr内核专利啥时候过期了

网友:
如果没有基础,还是从8051开始吧,知道单片机怎么回事了,再跳过AVR上STM32。
要不是项目需要,真的没必要在AVR上花时间,虽然它是个不错的平台。

网友H:
我也以为是十五年前的坟贴。AVR基本上已经死了。32位m0核单片机才是主流,跟一些8位单片机一个价了,而且也不用被吓住,对应用者角度来说,32位和8位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以为是十五年前的坟贴。AVR基本上已经死了。32位m0核单片机才是主流,跟一些8位单片机一个价了,而且也 ...

AVR风光一时,老当益壮,我们论坛曾经都用AVR来命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AVR风光一时,老当益壮,我们论坛曾经都用AVR来命名

我07年就在论坛注册了,早几年mega8缺货缺的跟现在的ST一球样,直接造成atmel被市场抛弃,沦落到被收购的地步,现在几乎没人再用了,何来老当益壮一说。

网友:
AVR单片机要好好感谢Arduino

网友:
确实,时隔十年之后,最近用ATmega4808做了个小项目。原因是能用基于Arduino的现成代码小改一下就成了。

网友:
都被抛弃的芯片了。

网友I:
如果是atmega128这个老芯片,那么可以考虑用iccavr7.22软件,不是说这软件好,而是里面有个配置的小界面,可以直接配置定时器,串口寄存器,然后拷贝出来,放到自己用的软件⬆️,剩下就是应用编程的问题,可以省去很多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atmega128这个老芯片,那么可以考虑用iccavr7.22软件,不是说这软件好,而是里面有个配置的小界面, ...

其实不光是 m128,整个 mega/tiny 系列都可以用这个 App Builder;

不过现在除了在 ROM 极小的情况下编写 AVR,基本上都是 Arduino 搞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VR一直再出新品, 可以上microchip网站看看

是的,新出的AVR性能和外设都不错,价格也还可以,有没有人能和谐Code Vision AVR 3.4以上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atmega128这个老芯片,那么可以考虑用iccavr7.22软件,不是说这软件好,而是里面有个配置的小界面, ...

CodeVsion AVR也有外自动生成外设配置代码的功能,而且很小巧,还带常见的LCD驱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其实不光是 m128,整个 mega/tiny 系列都可以用这个 App Builder;

不过现在除了在 ROM 极小的情况下编 ...

我还以为Arduino适合用来做玩玩的东西呢,所以一直没有去搞Arduino。做实际项目Arduino有些什么有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还以为Arduino适合用来做玩玩的东西呢,所以一直没有去搞Arduino。做实际项目Arduino有些什么有优势呢 ...

硬件相当于统一的系统板,可以对接标准化的扩展板,比固定开发板灵活;能取代开发板,但不能取代产品PCB.
软件就不说了,各种开源库、跨平台,哪怕突然上手全新单片机也不吃力。

举个栗子,W5100 以太网单元:

放在集成开发板上,套路是:上电跑个示例,然后就调通了,对于学习软件的益处,还没学习怎么下载的多;对硬件没有帮助,因为都是焊死的。
放在普通开发板上:杜邦线+外挂模块,连调半天也不知是线接触不好还是模块问题,好不容易调通了,下次再要类似实验,需要重复劳动接线。
放在 Arduino 平台:扩展板一插,示例程序烧进去就OK,还可以切换主板对比各种平台连线的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新出的AVR性能和外设都不错,价格也还可以,有没有人能和谐Code Vision AVR 3.4以上版本 ...

3.12, 复制的浏览器下载
https://content-provider42.uloz.to/Ps;Hs;up=0;cid=914976538;uip=111.18.132.105;aff=ulozto.net;did=ulozto-net;fide=toJCmCW;fs=eLt9qjeUb;hid=kDPnuYh;rid=1252890955;tm=1635079369;ut=f;rs=0;He;ch=bc3dda6173bed1a96f625cc2b259dfb4;Pe/file/eLt9qjeUb/codevisionavr-v3-12-rar?bD&c=914976538&De

度娘盘:http://pan.baidu.com/s/1i3FZI8P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新出的AVR性能和外设都不错,价格也还可以,有没有人能和谐Code Vision AVR 3.4以上版本 ...

这东西好像还真的找不到3.14以后的版本
也不是很贵,如果使用度很高可以考虑购买
主要是后面的版本才支援新的avr

网友(2021-12-23):
个人觉得avr入门可以,简单资料多
参照的例程多

网友:
2004年注册的论坛为了学习AVR,用过90S8515,M16,M8,M128。后来出了LPC2XXX系列的ARM后,就彻底没用过AVR了。当时还有用basic写AVR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