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 能切断吗

楼主(2021-10-08):
电机输出轴有点长 ,,想截断一块,
能用切割机切断吗 ,,有的电机厂家说可以 ,,有的说不可以  ,,
到底有影响吗?

网友:
要是车床电机这种,会影响精度的,这东西不好切的,除非不在乎精度

网友:
切割机,小心点

网友A:
不能使用砂轮切割机。

要使用线切割。拿到外面机加工店。线切割不需要对主轴施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使用砂轮切割机。

要使用线切割。拿到外面机加工店。线切割不需要对主轴施加压力。 ...

线切割有水  难道把转子拆出来?

网友:
完全可以,关键是切割时不要产生高热退火。 所以得看轴多粗,以及切割手法,冷却方法。

网友C:
可以切,电机轴的精度没有那么神,但活得干的漂亮,不能污染轴承,也不宜让电机轴承承受冲击。
电机绝大多数损坏都是因为轴承污染或损伤导致。
所以最佳是把转子拆下来再切,切完倒角。
估计楼主问的是普通直流电机,一般都没什么
但如果是有振动,动平衡要求的,电机轴有非对称结构的,要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有水  难道把转子拆出来?

轴上可以套个板挡水,但能拆还是最好拆,轴承受到污染是最先要避免的情况

网友:
也不说啥电机,多大轴,讨论啥

网友:
我以前用线切割,切过一个电机轴承。好像是几百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切,电机轴的精度没有那么神,但活得干的漂亮,不能污染轴承,也不宜让电机轴承承受冲击。
电机绝大多 ...

嗯,,谢谢,,,说的很详细

网友:
有台钳就好办,用台钳夫住电机轴,用湿毛巾包住电机那一头就可以了。当然对端面有要求就只能用线切割了

网友:
就不能让电机运转,固定一把钢锯在轴上自动切吗?

网友:
我们经常切,用线切割,切之前用保鲜膜缠死以防漏水

网友:
水切割,线切割,其他方式感觉都有力和温度的明显影响

网友:
听我的,老虎钳,咔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手锯锯断都行。

如果有精度要求,线切割是最可行的。

我们的雕刻机的电机主轴、直线导轨,都是使用线切割的,不会对产生任何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