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相电流低端采样运放代换问题

楼主(2021-10-08):
现在一款无刷电机驱动需要改版,运放停产,还想要替换为封装更小的型号的4运放。 电机驱动板的电源电压为26V,电流20A,PWM频率20Khz。驱动方式3电阻FOC。

原先的型号TP1564A和原理图局部如下。 能否替换为LM324QT?是否有性能下降? 或者有更好型号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替换  TLV9054 5MHz 15V/µs 高压摆率 RRIO 运算放大器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
换LM324肯定降低性能,看看TP2264

楼主:
LM324QT输入失调电压7mV(原先是运放是50uV), 放大10倍 就已经有1A的偏置了,每次开机0电流自动校准一次应该勉强能用?

楼主:
计划替换  TLV9054 5MHz 15V/µs 高压摆率 RRIO 运算放大器

网友A(2022-02-18):
最终用的那个运放  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用的那个运放  结果如何

最后买了TI集成驱动,集成运放,没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买了TI集成驱动,集成运放,没搞了

土豪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