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看这个黑色四方形2脚器件,丝印470的型号

楼主(2021-10-08):
兄弟萌好,我想找以下这个器件的具体型号,望大师指点!

网友:
每个厂商型号都不同。参数对的上就行吧

网友:
贴片电感?47uh?

网友A:
47uh然后量一下长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uh然后量一下长宽高

长宽高就可以确定了吗?

网友:
一体成型功率电感 47uh,尺寸可能是7.5*7.5 ,电流3A左右

网友:
“麻烦看看这个器件的型号”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看起来是电感,47uh。量下尺寸,7*7?12*12?

网友:
47uh电感啊,7*7

网友:
一体成型的功率电感,尺寸基本都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