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也能测直流么?

楼主(2021-10-09):
电流互感器也能测直流么?看到很多网友说只能测交流,但是看Microchip的文档测的直流电流。还有图中没有专门的复位电路,靠击穿电压强制复位么?这样干扰会大吧。

打算做个最高200V输入200kHz频率的buck,有推荐的高边电流检测IC么?电源的占空比范围16-83%变化,看了一下很少有带宽这么高共模输入这么高的IC。用电流互感器高占空比下复位也是隐患。

楼主:
把microchip的资料传上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WBdLeq4HcKKj7eYJBFI_w
提取码:2222
带程序的,用的pid电压补偿方式。400k的开关频率。pid部分汇编写的执行时间不到2us。

网友:
脉冲直流可以的,

网友A:
脉动电流可以测呀,磁性是不能被磁化的材料,用不着复位

网友:
有可以测直流的,只是精度和稳定性不是太好

网友:
钳表有可以测直流的,那么互感器就应该有能测直流的

网友B:
可以测,原理和测交流不一样,而且响应时间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脉动电流可以测呀,磁性是不能被磁化的材料,用不着复位

磁芯是妥妥的高导材料,磁导是越大越好!正因为磁导高所以储能少,不需要复位电路只用寄生参数就能磁复位了

网友:
磁通门电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原理和测交流不一样,而且响应时间很慢。。

响应慢可不行啊,我测的是脉动直流,200k频率。我看互感器手册写的是1M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芯是妥妥的高导材料,磁导是越大越好!正因为磁导高所以储能少,不需要复位电路只用寄生参数就能磁复位 ...

我看384x做的48转12电动车也是这么做的,主要芯片找不到我应用的参数,我的应用占空比80多,加了一个复位电路,仿真发现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384x做的48转12电动车也是这么做的,主要芯片找不到我应用的参数,我的应用占空比80多,加了一个复位 ...

d5可以短路掉

网友:
10楼正解,隔离论坛有篇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90

网友:
引用 楼主:
响应慢可不行啊,我测的是脉动直流,200k频率。我看互感器手册写的是1M的带宽。 ...

你的应用应该是作为峰值电流检测兼短路保护传感,对精度要求不高,但响应速度必须足够快,试想,CV/CC双模的变换器在短路时也要维持稳定的短路电流,得0.1uS的响应才玩得动,带宽几十M哈

网友D:
(好像论坛不允许有力创的内容,你去搜一下)
看pdf比较简单,假如能有实测效果最好了。

网友E:
霍尔电流传感器好像是可以测量直流的,就是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论坛不允许有力创的内容,你去搜一下)
看pdf比较简单,假如能有实测效果最好了。

感谢,网上找了手册,手册好短没有看到带宽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霍尔电流传感器好像是可以测量直流的,就是精度不高

ACS714之类的,听说易受磁场干扰,主要带宽200k以上的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上找了手册,手册好短没有看到带宽的参数。

LZ买个实测一下呗,也不贵,我就是从xx商城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