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手上的X230 cpu温度

楼主(2021-10-09):
我这个阿莫这里买的,用了几年了。

这几天开机有点慢,发现温度有点偏高,

不知道各位手上的cpu温度多少。

网友A:
风扇那里最喜欢吸灰和头发吹到散热片那里堵住出风口,拆开清理下。

网友:
满载这温度还可以
之前用i7的x230,没改壳的时候夏天99度降频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那里最喜欢吸灰和头发吹到散热片那里堵住出风口,拆开清理下。

昨天拆开吹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今天打算买个风扇散热回来换掉试试,不是满载,啥都没有干,就开了个微信,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拆开吹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今天打算买个风扇散热回来换掉试试,不是满载,啥都没有干,就开了个 ...

微信和qq都关了试试,如果有全家桶软件,也一起全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和qq都关了试试,如果有全家桶软件,也一起全关

LZ电脑win10肯定有毛病。CPU静止估计也有1个核满载,现在都跑到70%了。重装,然后彻底铲除阿三的所有自动更新和Defender组件,保证清静。

楼主:
我用的WIN7,有可能是真中毒了,什么全家桶都没有装,只有个mse,昨晚扫了一下,还是蛮多风险的,都隔离的隔离,删除的删除。

楼主:
看来得重装了,太多软件不想动,这么久没有重装过,硬盘更换还是对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WIN7,有可能是真中毒了,什么全家桶都没有装,只有个mse,昨晚扫了一下,还是蛮多风险的,都隔离的 ...

换火绒吧

楼主:
看来重新恢复一下系统算了。感觉这个温度确实不正常

网友C:
楼主的CPU  三代才90度,肯定没有问题。(2代CPU可能达100度)

风扇能转动并且没有异响,就不用更换。

目前也不用换硅脂。

开机慢原因很多,试着将所有开机启动项关闭(msconfig命令),如果仍然不行,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CPU  三代才90度,肯定没有问题。(2代CPU可能达100度)

风扇能转动并且没有异响,就不用更换。

我刚刚恢复了一下,还没有测温,等下看看.

网友:
    我的T420S 距今差不多10年了,清灰+换新风扇大概有3-4次了,开始的时候高性能模式也就80多度,直到年初高性能模式温度高达95度以上,然后会出现假死。我把电源模式切换回平衡温度下降到80度左右,也没再理他。直到有一天不小心把装满水的杯子打翻了,于是下半身就测低的废了,为了不浪费上半身,我给适配一个T430S的高配下半身,原来的风扇已经不相配了,就新买了一个风扇,顺便想测试下高温是不是硅脂的问题,涂抹上了在角落中吃灰的含银硅脂,装好机打开电脑测试,均衡模式温度一般会在55-65度之间,高性能模式也不会超过80度。看来真是硅脂的问题。

楼主(2021-11-22):
困扰了一个多月开机慢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都怪我去年贪便宜买了个七彩虹的SSD,本来打算买来给群晖用的

后面没时间去折腾就把这X230之前那个三星的230G的换掉,当时是

系统克隆过来的,使用起来没问题。就这样用了快一年吧

最近开机很慢,总以为是电脑问题,重装也不行。

散热片也加了散热膏,系统也重装了

这几天实在受不了,开个机至少两三分钟,而且开机之后好慢

用起来卡,最后用硬盘测速的看一下,写的速度只有10几兆

昨天又克隆回去三星那个ssd,开机正常了,申请售后,看看怎么弄了

再也不买这种垃圾ssd。我估计拿回去售后也没用,后面拿来做移动硬盘吧。

垃圾玩意

网友D:
如果杀毒完毕,还是温度高,也可能要换下硅脂

我电脑前阵子CPU温度一直比较高,开机75,开大型软件85度.  正好趁着风扇响,换风扇的时候,卖家送了硅脂,重涂了下硅脂,温度一下子降到5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杀毒完毕,还是温度高,也可能要换下硅脂

我电脑前阵子CPU温度一直比较高,开机75,开大型软件85度.   ...

不是温度问题,后面加了散热硅胶还是卡顿,开机时间长,是硬盘不行。换硬盘就好了

楼主:
今天重新发了个新的硬盘给我,测试了一下速度正常。本来说维修的,没想到还是换个新的给我,这服务还算可以吧。

网友(2022-02-06):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发了个新的硬盘给我,测试了一下速度正常。本来说维修的,没想到还是换个新的给我,这服务还算可以 ...

杂牌硬盘很多都是直接换新的。还是用三星EVO的吧,万一坏掉丢失数据也是蛮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