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式地插太容易坏了,这种平的可靠吗

楼主(2021-10-09):
办公室买的左边这种,据说是一百多一个的施耐德的,仍然扛不住椅子滚轮滚或者进沙子,弹片坏了一大片,要么打不开,要么掉了。右边这种平的怎么样?这种也不容易绊到人。

网友A:
施耐德一百多一个买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一百多一个买不到吧?

我看官方旗舰店288,装修的时候具体多少也不知道,只知道很贵

网友:
第二种,磁铁吸合的好一些。

网友:
地插怕进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一百多一个买不到吧?

施耐德生产地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生产地插吗?:)

狗东自营,两百多一个,应该不是山上货吧?

网友:
看了下还真是施耐德品牌的。孤陋寡闻了,真没想到施耐德还产地插。

网友:
有一种整个沉到里面的,只有一个金属板可以翻起来。

网友:
家里感觉不实用,装过二个,十多年了,几乎没用过

网友:
地插真不要搞。没用。
装修前以为有用,一点不实用。我还SB的在地下负2层装了一个地插。然后别的地方都没有做。其实一个都不要做。我看朋友做建筑行业的,装了几个地插在地上,一个都没有用。
这次看他新装修房子,地上没有地插了。

网友:
我是在功夫茶桌底下装一个,烧水要用。

网友:
看看罗格朗地插,不是弹出来的

楼主:
买了个样品,发现这个是86尺寸的,装不上。继续寻找非弹出式的,目前看到双开门式的和平推开门的。感谢楼上的信息,我看看。

网友:
地插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2021-12-31):
数了数办公室的地插,11个,就剩下5个还活得,因为上面被柜子压着。

楼主:
最后选的松下的非弹出式的 。
https://item.jd.com/100004397347.html

网友:
不是进水就是进灰尘,价格还吓死人。要不试试我的方案,成本很低。就是地面留86底盒齐平水泥地面,86底盒里面穿20pvc线管到最近的墙壁,墙壁留空开盒子,后续可以穿线接到盒子内部独立漏电保护器。也可以旁边不用空开盒子留插座。然后用86白面板盖住地面与墙面86需要时候自己穿线,地面接一个普通的86面板,也可以加防溅盒。不用也可以用普通白面板盖住,或者怕漏电直接用86穿线面板,直接穿线进入不留接头。后期也可以方便维护,进水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生产地插吗?:)

我两个老东家,罗格朗,良信电器,也都有类似地插,应都是温州厂家OEM的,就像公牛的低压电器产品,多是天正电气给贴牌做的一样。

网友:
这种平板的比弹出的好用多了。但是进水进沙子也是防不了,但也比弹出的强很多。

网友:
地插很差劲,以前公司也是用的这种,大概就几年就全部完蛋了,开始陆陆续续坏,后来还短路过几次,也不知道是哪儿短路了,全办公室都不能用,多亏一个办公室一个开关 修一次都头大。
不建议用,公家的东西,没人爱护,拖地,椅子压,这都是必须的,进点水,进点泥,根本挡不住。

网友C:
楼主位第二种。插上插头,那个盖板就那么一直立着? 话说乡下地面上潮的地方千万别装地插,容易漏电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第二种。插上插头,那个盖板就那么一直立着? 话说乡下地面上潮的地方千万别装地插,容易漏电跳闸。 ...

那个买回来发现是墙插,不是地插。不过当地插也可以,盖子180度翻转。
最后买的是17楼的那个,也能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