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5寸屏 TK050F5591 和TK499 移植好的LVGL DEMO工程有吗?

楼主(2021-10-09):
刚开始整LVGL
参考 TK499_LTDC_5寸smartboard_littleVGL_TK80_V7.4_电阻触摸这个工程文件就改了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Lcd_ColorBox(area->x1, area->x2, area->y1, area->y2, (u32)color_p);
}

这个函数 显示效果如下照片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有5寸屏 TK050F5591 和TK499 移植好的LVGL DEMO工程有吗?能传一份上来吗??

网友A:
你现在也是基本移植OK了,就是横竖屏设置不对。

你原来那用的那个模版就已经写着仅供试用的,这么大的分辨率,用RGB模式比较慢,本公司不建议用,所以后来这类RGB屏都没标配这个例程了,建议还是用emWin吧

楼主(2021-11-24):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也是基本移植OK了,就是横竖屏设置不对。

你原来那用的那个模版就已经写着仅供试用的,这么大的分辨 ...

版主,参考 TK499_emWin6.1_SmartBoard_TK043F1569横屏版 程序 在 TK499+TK050F5591上 跑通了emWin6.1横屏版

但是再跑VGA_Demonstration();例程时出现下现象

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你RGB颜色顺序调反了,调回来色彩才好看。那个VGA的例程太吃内存,又慢,一般只是供极限测试,可以不管的,你看如果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