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打印机有重影和横杠的维修

楼主(2021-10-10):
硒鼓用的是兼容硒鼓,看上去挺垃圾,如下图所示:

打印效果如下:

不知道该搞搞哪里呢?

网友:
但愿你这台打印机是鼓粉一体的。

如果鼓粉分离,你要更换硒鼓和粉盒。

网友A:
关键词:硒鼓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硒鼓刮板。

这个只能解决文字发淡的问题了。横条纹是硒鼓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硒鼓刮板。

那就还是硒鼓不好了?

我记得上一个硒鼓就是这样,横杠特别多,我让他们换了硒鼓,就是现在这个硒鼓

刚换了硒鼓的时候,横杠没有消除,只是横杠只有一点点;

随着使用和时间推移,横杠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状态;

换个好点的硒鼓,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鼓和刮板都要换了。也可能定影辊也不好了。这种国产加粉的鼓最多加3-4次。之后一定要换的。

网友:
上次公司一台激光打印机,打印图像出问题,
结果是因为里面的激光器脏了,擦干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还是硒鼓不好了?

我记得上一个硒鼓就是这样,横杠特别多,我让他们换了硒鼓,就是现在这个硒鼓

淘宝包邮25元一个。

质量都不会差的。这东西没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