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曝光美团APP连续24小时定位自己:五分钟一次 要干什么?

楼主(2021-10-10):
10月10日消息,在数码博主曝光手机相册被微信反复读取后。今日,又有数码博主@轩宁轩sir 在社交平台爆料称,“太恐怖了??美团App 连续24小时定位我,每5分钟一次,这是要干什么?”

从该博主上传的录屏视频能看到,后台的记录显示,美团App以5分钟为间隔,从凌晨到深夜持续索取定位信息。

视频
https://weibo.com/5299071024/KC2TtiVce

从该博主表达上来看,其对美团App每次调取定位的行为并不知情(从读取时间来看,凌晨时它也在索要定位)。如果仅仅是为了提供打车或美食推荐,也没有必要如此过度请求。

并且,与微信读取相册一样,美团的这种行为也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占用系统内存、严重消耗电池续航,降低用户体验。

网友:
这些大公司看到IOS15要出来,不提前做准备消停一下的么?

网友:
好经典的一句话:不是只定位你一个,而是在座的所有人

网友:
万一需要拆迁啥的这就有很大作用了。我听说现在网上那些卖数据的人能搞到美团的数据,能知道你的对手在吃什么,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
在研究你在哪儿吃饭

网友A:
我看了下我手机上的支付宝和夸克浏览器,一秒钟读取位置信息几次呢,有时一秒达到1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我手机上的支付宝和夸克浏览器,一秒钟读取位置信息几次呢,有时一秒达到10次

很多手机好像没有应用行为管理功能

你用的也是iphone手机么?

网友B:
连管控APP严格的水果,流氓APP都这么无耻。可想而知,同样的APP,如果在安卓平台,得多嚣张。

IOS15有点意思,这个功能挺实用的,马上更新了试试

网友C:
这个都是给了权限吧,如果不给权限,应该是读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管控APP严格的水果,流氓APP都这么无耻。可想而知,同样的APP,如果在安卓平台,得多嚣张。

IOS15有点意 ...

安卓手机可以设置给app空的位置和通讯录,oppo手机上可以,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给了权限吧,如果不给权限,应该是读不到吧

你想用肯定是要给权限的啊。现在的问题是我要用的时候你定位没问题。我不用的时候还定位就有问题了。
微信相册的问题也是,微信避重就轻说是相册更新它才去读,实际上是更不更新都去读了。鬼知道他妈干了什么

网友:
一直觉得手机最好的搭配是安卓(主要为了通话录音)+苹果手机(不插卡,就单纯跑各种ap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想用肯定是要给权限的啊。现在的问题是我要用的时候你定位没问题。我不用的时候还定位就有问题了。
微 ...

对于手机app来说,怎样算在用,怎样算后台,怎样算关闭不用?他不象PC那样有一个明显叉来关闭程序,只是返回到桌面,将app切换到后台而已。
并且好多app你绝对会允许它后台运行的,例如微信,喜马拉雅,导航等等,允许后台运行,一般也就有权限了。
难不成你每次切换到后台都做一下改变权限?

并且好多程序是没法关闭的,只要你授权了后台或者通知,他就能运行。
即使在ios也一样,例如在ios上双击划掉了清除了微信app,但只要有微信信息来,微信还是会有通知的。除非直接退出微信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手机app来说,怎样算在用,怎样算后台,怎样算关闭不用?他不象PC那样有一个明显叉来关闭程序,只是 ...

消息通知应该是调用的IOS的推送接口而不是程序在后台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用肯定是要给权限的啊。现在的问题是我要用的时候你定位没问题。我不用的时候还定位就有问题了。
微 ...

我猜:分析你行为,推送专属广告。识别照片内容地理信息,送给关联APP,专门为你服务。

网友:
现在的app授权机制有漏洞。好的app不给授权就不运行。用户给不给授权必须不能让应用程序检测到,给了就拿到真数据,不给就拿假数据,这样才能彻底避免流氓

网友:
开始还自己设置每一项权限,后来懒得弄了,直接交给系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