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起点V2之FPGA开发指南》第二十五章 HDMI方块移动实验

楼主(2021-10-1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新起点V2FPGA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新起点之FPGA开发指南 V2.1》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758951113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8002-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712557122

第二十五章 HDMI方块移动实验

       在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我们成功地在显示器上显示出了静态的彩条图案。本章我们通过在屏幕上显示一个移动的小方块,来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HDMI接口显示动态图案。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1简介
       1.2实验任务
       1.3硬件设计
       1.4程序设计
       1.5下载验证

1.1简介

       我们在“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对HDMI视频传输标准作了详细的介绍,包括HDMI接口定义、行场同步时序、以及显示分辨率等。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不是很熟悉的话,请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HDMI简介部分。
1.2实验任务
       本章的实验任务是驱动新起点开发板上的HDMI接口,在显示器上显示一个不停移动的方块,要求方块移动到边界处时能够改变移动方向。显示分辨率为1280*720,刷新速率为60hz。
1.3硬件设计
       HDMI接口部分的硬件设计原理及本实验中各端口信号的管脚分配与“HDMI彩条显示实验”完全相同,请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硬件设计部分。
1.4程序设计
图 24.4.1是根据本章实验任务画出的系统框图,本次实验的系统框图和“HDMI彩条显示实验”一致,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五章

图 25.4.1 系统框图

       本次实验和“HDMI彩条显示实验”相比,只是修改了视频显示模块,而其它模块完全一致,因此本章只介绍视频显示模块。在“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我们利用视频驱动模块输出的像素点的横坐标,在视频显示模块中完成了彩条图案的绘制。而在本次实验中,为了完成方块的显示,需要同时使用像素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来绘制方块所在的矩形区域,另外还需要知道矩形区域左上角的顶点坐标。由于视频显示的图像在行场同步信号的同步下不停的刷新,因此只要连续改变方块左上角顶点的坐标,并在新的坐标点处重新绘制方块,即可实现方块移动的效果。
       视频显示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video_display(
2       input             pixel_clk,                //驱动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复位信号
4
5       input      [10:0]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6       input      [10:0]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7       output reg [23:0] pixel_data                //像素点数据
8       );
9
10  //parameter define
11  parameter  H_DISP  = 11'd1280;                  //分辨率--行
12  parameter  V_DISP  = 11'd720;                   //分辨率--列
13
14  localparam SIDE_W  = 11'd40;                    //屏幕边框宽度
15  localparam BLOCK_W = 11'd40;                    //方块宽度
16  localparam BLUE    = 24'b00000000_00000000_11111111;    //屏幕边框颜色 蓝色
17  localparam WHITE   = 24'b11111111_11111111_11111111;    //背景颜色 白色
18  localparam BLACK   = 24'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方块颜色 黑色
19
20  //reg define
21  reg [10:0] block_x = SIDE_W ;                             //方块左上角横坐标
22  reg [10:0] block_y = SIDE_W ;                             //方块左上角纵坐标
23  reg [21:0] div_cnt;                             //时钟分频计数器
24  reg        h_direct;                            //方块水平移动方向,1:右移,0:左移
25  reg        v_direct;                            //方块竖直移动方向,1:向下,0:向上
26
27  //wire define
28  wire move_en;                                   //方块移动使能信号,频率为100hz
29
30  //*****************************************************
31  //**                    main code
32  //*****************************************************
33  assign move_en = (div_cnt == 22'd742500) ? 1'b1 : 1'b0;
34
35  //通过对vga驱动时钟计数,实现时钟分频
36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37      if (!sys_rst_n)
38          div_cnt <= 22'd0;
39      else begin
40          if(div_cnt < 22'd742500)
41              div_cnt <= div_cnt + 1'b1;
42          else
43              div_cnt <= 22'd0;                   //计数达10ms后清零
44      end
45  end
46
47  //当方块移动到边界时,改变移动方向
48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49      if (!sys_rst_n) begin
50          h_direct <= 1'b1;                       //方块初始水平向右移动
51          v_direct <= 1'b1;                       //方块初始竖直向下移动
52      end
53      else begin
54          if(block_x == SIDE_W - 1'b1)            //到达左边界时,水平向右
55              h_direct <= 1'b1;
56          else                                    //到达右边界时,水平向左
57          if(block_x == H_DISP - SIDE_W - BLOCK_W)
58              h_direct <= 1'b0;
59          else
60              h_direct <= h_direct;
61
62          if(block_y == SIDE_W - 1'b1)            //到达上边界时,竖直向下
63              v_direct <= 1'b1;
64          else                                    //到达下边界时,竖直向上
65          if(block_y == V_DISP - SIDE_W - BLOCK_W)
66              v_direct <= 1'b0;
67          else
68              v_direct <= v_direct;
69      end
70  end
71
72  //根据方块移动方向,改变其纵横坐标
73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74      if (!sys_rst_n) begin
75          block_x <= SIDE_W;                     //方块初始位置横坐标
76          block_y <= SIDE_W;                     //方块初始位置纵坐标
77      end
78      else if(move_en) begin
79          if(h_direct)
80              block_x <= block_x + 1'b1;          //方块向右移动
81          else
82              block_x <= block_x - 1'b1;          //方块向左移动
83
84          if(v_direct)
85              block_y <= block_y + 1'b1;          //方块向下移动
86          else
87              block_y <= block_y - 1'b1;          //方块向上移动
88      end
89      else begin
90          block_x <= block_x;
91          block_y <= block_y;
92      end
93  end
94
95  //给不同的区域绘制不同的颜色
96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97      if (!sys_rst_n)
98          pixel_data <= BLACK;
99      else begin
100         if(  (pixel_xpos < SIDE_W) || (pixel_xpos >= H_DISP - SIDE_W)
101           || (pixel_ypos < SIDE_W) || (pixel_ypos >= V_DISP - SIDE_W))
102             pixel_data <= BLUE;                 //绘制屏幕边框为蓝色
103         else
104         if(  (pixel_xpos >= block_x) && (pixel_xpos < block_x + BLOCK_W)
105           && (pixel_ypos >= block_y) && (pixel_ypos < block_y + BLOCK_W))
106             pixel_data <= BLACK;                //绘制方块为黑色
107         else
108             pixel_data <= WHITE;                //绘制背景为白色
109     end
110 end
111
112 endmodule

       代码中14至18行声明了一系列的参数,方便大家修改边框尺寸、方块大小、以及各部分的颜色等。其中边框尺寸和方块宽度均以像素点为单位。当方块的宽度确定时,如果我们知道方块左上方顶点的坐标,就能轻而易举的画出整个方块区域。因此,我们将方块的移动简化为其左上角顶点的移动。
       由于像素时钟相对于方块移动速度而言过快,我们通过计数器对时钟计数,得到一个频率为100hz的脉冲信号move_en,用它作为使能信号来控制方块的移动(33~45行)。方块的移动方向分为水平方向h_direct和竖直方向v_direct,由代码的47至70行可知,当方块移动到上下边框时,竖直移动方向改变;当方块移动到左右边框时,水平移动方向改变。代码72至93行根据方块的移动方向,在使能信号move_en到来时改变其左上角顶点的纵横坐标值。当move_en的频率为100hz时,方块每秒钟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分别移动100个像素点的距离,也可以通过调整move_en的频率,来加快或减慢方块移动的速度。
       代码第95至110行根据RGB驱动模块输出的纵横坐标判断当前像素点所在的区域,对不同区域中的像素点赋以不同的颜色值,从而实现边框、方块以及背景颜色的绘制。
1.5下载验证
       首先我们将下载器与开发板上的JTAG接口连接,下载器另外一端与电脑连接。然后使用HDMI连接线将HDMI显示器连接到新起点上的HDMI接口。最后连接开发板的电源,并打开电源开关,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五章

图 25.5.1 新起点开发板连接示意图

       然后我们将本次实验生成的SOF文件下载至开发板中,下载完成后观察显示器显示的图案如下图所示,图中的黑色方块能够不停的移动,且碰撞到蓝色边框时能改变移动方向,说明HDMI方块移动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第二十五章

图 25.5.2 HDMI方块移动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