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运行过程中停在某个位置,死机了!

楼主(2021-10-10):
片子型号:STM32F103VCT6,裸奔

程序在跑的过程中发现死机,死机的时候相应的输出IO能够维持正常输出,比如逻辑要求输出高电平的,死机状态IO还是能够维持高电平状态。

挂MDK监控全速运行发现,程序跑着跑着会在某一步停下来,MDK显示的状态也是退出了全速运行状态,此时MDK仍旧处于调试模式。
只是这个时候MDKd<run>按钮已经点亮(正常MDK调试模式全速运行后这个<run>按钮会灰掉),此时再点一下MDK的<run>按钮,程序会继续跑,逻辑也正常。
从上述现象看,程序没有跑飞,系统没有复位,也不是晶振停振。

出现实际频率很低,全天候24小时运行,几天才能碰到一次。
折腾一星期了,苦恼中……,恳请各路英豪支招!

问题更新:
1、初步怀疑堆栈问题,今天出现两次问题,一次死在 push {rxx,lr} 这句,另一次死在这句的后一句  mov r4,r0

网友A:
写程序最痛苦的bug莫过于此,这个坑一般人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痛苦的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最痛苦的bug莫过于此,这个坑一般人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痛苦的查找。 ...

坛子上人多,高手也多,或许谁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说不定可以指明个大致方向

网友B:
1.  换一个淘宝买的核心板,或者st官方核心板,挂上去跑一样的程序,排除硬件问题。

2.  开看门狗,卡住后自动复位,不解决,先出货。

3. 在2的基础上加入类似stackdump功能, 把所有寄存器和堆栈内容保存起来,事后查看卡在哪个代码。

网友:
这症状貌似有个固件的断点,你查查断点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换一个淘宝买的核心板,或者st官方核心板,挂上去跑一样的程序,排除硬件问题。

2.  开看门狗,卡住后 ...

初步估计可能也是堆栈的问题,今天发现出现两次。发现都停在子程序调用的地方,一次停在这个 这句 push{rxx, lr},一次停在这个的下一句

网友:
MDK版本多少

网友:
堆栈可能性较大!

网友:
你把没有的变量删一删,全局变量删一删,用完的变量,及时清掉,估计就好了

网友C:
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文件不对,我之前就是这个文件不对,出错

网友B:
把s文件的堆栈大小改大。当堆栈不够时,一般是函数嵌套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对堆栈溢出,覆盖正常的内存,如果hardfault没有检测出来,但是流程又乱了就会假死一样。

楼主:
535,比较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文件不对,我之前就是这个文件不对,出错

实力不允许啊,基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文件,更谈不甄别这个文件对还是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文件的堆栈大小改大。当堆栈不够时,一般是函数嵌套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对堆栈溢出,覆盖正常的内存,如 ...

如果hardfault 检测出来的是不是应该停在中断函数里面的while(1)
默认中断函数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while(1)
        {
        }
}

如果hardfault 没有检测出来,就会有我这样的表现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hardfault 检测出来的是不是应该停在中断函数里面的while(1)
默认中断函数
void HardFault_Handler(v ...

对的,你可以在while里加入点亮一个led,这样就能看出来是进入了hard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你可以在while里加入点亮一个led,这样就能看出来是进入了hardfault。

那肯定是没有进入 hardfault 了,因为debug模式下并没有看到死在 while(1)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是电源纹波大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肯定是没有进入 hardfault 了,因为debug模式下并没有看到死在 while(1)

编一个看门狗,不要复位只用中断那种。
在看门狗中断里设法输出堆栈就知道了。
为此可能得挂个串口或者存储器啥的

P.S. 堆栈里(MSP或者PSP,具体看手册)最近的程序地址就是死机发生时的位置,可以给你查bug提供参考。

网友:
“程序跑着跑着会在某一步停下来”这步你没分析?!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先换一片芯片跑回相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先换一片芯片跑回相同程序

已经是两台相同设备再跑,都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停下之后, 看下MDK堆栈窗口信息, 看下哪个函数导致的.  同时对比下SP指针, 是否已经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