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GPL协议的开源项目能否商业化?

楼主(2021-10-11):
很多开源网站的项目都是GPL,有些项目既有电子部分也有外壳模具部分,在不修改的源代码情况下,用在商业上,做成产品销售,会不会侵权呢,或者只用其电子部分,不用模具结构外壳外观部分(自己另行设计),做产品而不开源使用到的GPL协议的代码,会怎样?

网友A:
在国内这种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法律上可能对你没办法。但是在行业内部确定会遭人唾弃,同时你的客户采购了相关产品,也很容易收到律师函。为了自己或行业,最好还是按照规则来玩

网友B:
这就是剽窃别人的成果吧,连代码都不想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这种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法律上可能对你没办法。但是在行业内部确定会遭人唾弃,同时你 ...

如果我的产品里  有主板和液晶,  我用了 LVGL 的 UI , 然后我把屏幕单独做了块板子(屏幕的板子独立,没有主板直接可工作显示界面), 如果 需要开源,也只需要把屏幕当作一个单独模块 开源屏幕部分内容就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的产品里  有主板和液晶,  我用了 LVGL 的 UI , 然后我把屏幕单独做了块板子(屏幕的板子独立, ...

LVGL是最宽松的MIT协议,几乎完全没有什么限制可以随便商用。下图是各个开源协议的大致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VGL是最宽松的MIT协议,几乎完全没有什么限制可以随便商用。下图是各个开源协议的大致区别。

这么说 除了GPL,  都可以不释放源代码?

从图来看,

LGPL和Mozilla  可以只释放参考的GPL代码(本来就开源,放和不放又有啥区别),  新增的代码,都可以通过改变协议,变成闭源。

而BSD, MIT, Apache由于本身就局可以闭源,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不释放源代码。

网友:
做产品而不开源使用到的GPL协议的代码,会怎样?
这就直接违反规定了,至于后果就看有没有人追究了。

其实我也有不太理解,用如果用了GPL协议的代码并开源,这样能用于商业产品上吗?

网友F:
用了GPL协议的代码,可以发售商业产品,在官网或者说明书提供Github地址或者任何可以获得源代码的途径就行。

GPL具有传染性,所以为了不整个产品开源,可以以某种方式隔离开源项目为单独部件,比如封装成库。

LGPL明确允许封装成库后闭源项目。

GPL漏洞:需要软件对外发布才要开源,如果是以后台网络服务形式在工作(云服务,嵌入式不提供Bin、image下载),用户无法获得二进制,就可以修改后闭源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了GPL协议的代码,可以发售商业产品,在官网或者说明书提供Github地址或者任何可以获得源代码的途径就行 ...

GPL具有传染性,所以为了不整个产品开源,可以以某种方式隔离开源项目为单独部件,比如封装成库。

追问请教下:
当主产品引用由GPL项目派生出的封装库项目, 这时 封装库开源, 主产品可以不开源?

GPL漏洞:需要软件对外发布才要开源,如果是以后台网络服务形式在工作(云服务,嵌入式不提供Bin、image下载),用户无法获得二进制,就可以修改后闭源使用。

追问请教下:
通过GPL产生的项目, 通过该项目产生的服务  对外提供服务时,  本项目可以对外不开源?  比如,通过GPL项目派生了一个socket订票服务器,   该订票服务器运行在非对外销售的计算机上, 仅仅是客户通过网络访问你的服务器,  这类是不需要开源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剽窃别人的成果吧,连代码都不想改=。=,

不是不想改,改了GPL协议的代码,由于GPL会传染,改了代码就要开源啊,不然就违反了GPL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这种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法律上可能对你没办法。但是在行业内部确定会遭人唾弃,同时你 ...

真不知这种开源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剽窃别人的成果吧,连代码都不想改=。=,

某为一开始也是剽窃别人的产品,但这不影响其称为一家庞大的科技公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PL具有传染性,所以为了不整个产品开源,可以以某种方式隔离开源项目为单独部件,比如封装成库。

追问 ...
通过GPL项目派生了一个socket订票服务器,   该订票服务器运行在非对外销售的计算机上, 仅仅是客户通过网络访问你的服务器,  这类是不需要开源的

是的,AGPL 修复了这个漏洞。

当主产品引用由GPL项目派生出的封装库项目, 这时 封装库开源, 主产品可以不开源?

1. 当使用GPL,需要 clean room操作。比如安卓的内核Linux,Win10包含Linux 子系统, 都用了虚拟机一样的操作来隔离。

2. 当使用LGPL ,宽松一点,可以用库来隔离。编写一个封装器,把 LGPL库的代码封装起来,(生成 .lib .o .a 等)这样就只需要开放这个封装器的代码,而其他使用了这个封装器的代码就不需要开放。

网友:
不明白GPL的意义,可以了解一下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历史,没有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运动,软件行业要发展到现在的程度,还要多花很多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AGPL 修复了这个漏洞。

多谢,还有一问:

Linux OS本身是GPL的, 那么在其上运行应用程序, 感觉都应该属于 GPL协议才对, 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由哪个协议定义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 除了GPL,  都可以不释放源代码?

从图来看,

LGPL和Mozilla可以理解为你如果对原来的代码进行了修改,修改的部分需要开源。其他可以不开源。而GPL是具有传染性的,用了GPL的代码的项目也必须开源。所以商业项目一般不使用GPL开源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还有一问:

Linux OS本身是GPL的, 那么在其上运行应用程序, 感觉都应该属于 GPL协议才对, 可事 ...

linux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事实上linux把GPL的边界限制在了内核空间。曾经被 Linux 内核的作者 Linus Torvalds 以及内核开发人员多次澄清普通系统调用为非 GPL 的作用范围,甚至固化在 Linux 内核的源码 COPYING 文档中,为 Linux 用户空间的程序采用非 GPL 的授权许可证打下了基础。andriod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linux的GPL协议没有传染到adriod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事实上linux把GPL的边界限制在了内核空间。曾经被 Linux 内核的作者 Linus T ...

感谢啊!!!

我这都迷糊N多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GPL具有传染性,所以为了不整个产品开源,可以以某种方式隔离开源项目为单独部件,比如封装成库。

追问 ...

GPL的漏洞
那像MCU类的,提供的不是软件,而是整个产品,没有bin提供,就可以用GPL协议的开源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L的漏洞
那像MCU类的,提供的不是软件,而是整个产品,没有bin提供,就可以用GPL协议的开源项目? ...

GPL限制的是“Distribution”,就是软件分发,MCU类的,只要软件进行复制然后销售了,就是分发;但云服务器提供的服务没有这个分发的说法,只提供服务

网友:
GPL代码传染性。 商用必须做隔离,单独做成一个exe 或 封装在虚拟机中。 exe可以作为商用,但源码必须开源。
LGPL,商用可做成DLL, 源码无需开源。

用GPL做商用。 国内基本不会管,但海外被起诉就会很麻烦。

被人知道,其它技术人员都会鄙视你而已,鄙视的范围大了。 就混不下去了。 脸皮厚的点,没关系。
要不就不要被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