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内核直接驱动4.3寸TFT LCD的芯片推荐

楼主(2021-10-11):
原先用了SSD1963,1963老出问题,M4内核能直接驱动4.3寸LCD液晶的芯片,有哪些呢,不一定要STM系,国产的M4内核的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坛友

网友:
商业论坛里面不是有好钜润半导体吗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瑞萨的RA6M3系列,想要样片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瑞萨的RA6M3系列,想要样片可以私信我。

应该很贵吧,瑞萨的芯片多少钱一片

网友B:
在弄F1c600 挺不错的   好钜润半导体缺货缺到怀疑人生10天在10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弄F1c600 挺不错的   好钜润半导体缺货缺到怀疑人生10天在10天的

好像没有ADC,这芯片多少钱一只?

网友:
可以看看LT7680A-R,我们已经用这颗芯片替换RA8875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个小的cpld或fpga推lcd,成本20块左右吧

网友C:
我们是做屏的,自己设计的低成本显示屏控制板,驱动800*480及以下分辩率还是可以,UI及字库放在外挂的SPI flash中,通过接口发指令可调出显示,只有三条指令,关键的一个功能是flash也可以当作用户MCU外挂的外设,即显示控制器与用户MCU都可以直接操作flash。
所以需要适合自己的显示屏控制器,还是只有自己动手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屏的,自己设计的低成本显示屏控制板,驱动800*480及以下分辩率还是可以,UI及字库放在外挂的SPI f ...

看着不错,芯片什么核的,什么价位呢,好不好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屏的,自己设计的低成本显示屏控制板,驱动800*480及以下分辩率还是可以,UI及字库放在外挂的SPI f ...

怎么联系你,有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屏的,自己设计的低成本显示屏控制板,驱动800*480及以下分辩率还是可以,UI及字库放在外挂的SPI f ...

你的方案确实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芯片什么核的,什么价位呢,好不好买呢

是硬件芯片,没有与大家一起去挤MCU,所以采购价格还好也比较好买,板上的功能比较简单,实现显示效果主要靠用户端的MCU来配合完成,SPI flash容量有限(最大支持128Mb),存的UI图片不多,适合做界面不多的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硬件芯片,没有与大家一起去挤MCU,所以采购价格还好也比较好买,板上的功能比较简单,实现显示效果主 ...

难道是国产fpga?

网友:
我也有,就是一个m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屏的,自己设计的低成本显示屏控制板,驱动800*480及以下分辩率还是可以,UI及字库放在外挂的SPI f ...

跟某文比怎么样,价格能低过某文串口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做屏的,自己设计的低成本显示屏控制板,驱动800*480及以下分辩率还是可以,UI及字库放在外挂的SPI f ...

你们有支持mipi的fpc接口的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某文比怎么样,价格能低过某文串口屏吗?

消费类低不过他们,如是工业屏还可以,彩屏我们也是工业屏为主。我们的黑白屏主要是定制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有支持mipi的fpc接口的屏吗

MIPI接口的一般7寸及以下的屏很少用,如果芯片可以支持开条排线就可以,中尺寸中8寸与10.1寸一般是MIPI接口。

网友:
直接用迪文芯片呀,4.3到10.4都可以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弄F1c600 挺不错的   好钜润半导体缺货缺到怀疑人生10天在10天的

F1C600你用的是什么封装的,现在多少钱一片了

网友:
乐升的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F1C600你用的是什么封装的,现在多少钱一片了

我发现一个开源的板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ms6nd85a1d
F1C100S做的串口屏硬件图纸

提供上位机配置工具。工具下载地址 www.jxhmi.cn

资料论坛  https://whycan.cn/t_4140.html

链接:https://nas.jxhmi.cn:3001/sharing/Bm4nd4Eno

自己识别购买啊!跟店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