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骏三缸发动机不抖动原理竟是“障眼法”!日产工程师回应

楼主(2021-10-11):
近日,有网友上传的一段视频,揭示了日产日产奇骏三缸发动机视觉上看着并没有太过抖动的原理。此视频一经传出,不少网友对日产工程师的“机智”感到由衷的敬佩,日产汽车不仅会造车,还能玩的一手好“障眼法”。

视频中,全新日产三缸奇骏,在点火启动后,发动机怠速维持在7、800转,不过此时打开发动机机舱盖后,汽车感知到车主可能要看发动机了,于是“悄无声息”的将转速升高到1200转左右,因而在机舱中,可以看到运转的堪比四缸发动机平稳的三缸机。

视频
https://weibo.com/1904707825/KBXstm3Jm

熟悉汽车的朋友也都知道,只有在怠速工况下,汽车的抖动较为明显,如果转速提升的话,发动机运转的就较为平稳。

此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之后,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网友表示:“日产奇骏不仅跑沙漠太好玩了,就连发动机也会玩”。

对此,汽车大V博主“袁启聪”向日产汽车工程师进行了求证。

对方如此解释:“关于引擎盖打开后转速提升的说明,当引擎盖打开,行车电脑会判断车辆处在维修模式下,在此模式下,为确保12v轻混系统的锂电池电量充足,行车电脑会适当提高发动机转速,提升发电机充电功率,为锂电池和12v蓄电池进行充电。此时默认转速会提升至1100rpm左右。此现象为正常工况,作用是延长alis系统的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不存在问题。”

楼主:
“日产奇骏不仅跑沙漠太好玩” 是什么梗?

奇骏在上市以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媒体试驾活动,可能是为了噱头,也可能是真的想把奇骏推上一个更高的高度。日产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为"沙漠越野",并且真的到沙漠边缘请了一群车评人体验新奇骏。

实际上消费者们都不傻,虽然奇骏相对于其他同级别的城市SUV确实有一些道路通过能力,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有一点,CVT+承载式车身就注定了奇骏没办法做到沙漠越野这四个字,不是你开车到沙漠地上转两圈就代表你能越野了。

真正让人气愤的并不是奇骏的一系列活动,而是之后一些车评人在参与了奇骏的活动之后给消费者的反馈却是明显昧着良心,一位某著名车评人甚至在镜头中大喊:"哇,奇骏沙漠越野真的是太好玩了",这种激动的神情演绎让一众车友们纷纷唾骂,明明没有越野能力,却表现的似乎自己真的穿越了沙漠一样。

本来奇骏只是想告诉大家1.5T又怎样,三缸机又怎样,CVT又怎样,我连沙漠都上了,这下你该不会觉得我不行了吧。没想到这些车评人一不注意吹得太猛了,这次奇骏被喷的这么狠,除了自身三缸之外,这些车评人把国人当傻子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奇骏在整个的营销过程中一直没能明白的道理就是全系退缸了就是一种妥协,但产品妥协了却换来了日产的迷之自信,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日产的奇骏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其次,奇骏在整个的营销过程中一直没能明白的道理就是全系退缸了就是一种妥协,但产品妥协了却换来了日产的迷之自信,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日产的奇骏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日产不知道国内市场对三缸容忍度低吗?福特、别克的例子历历在目,日产不可能不知道,那为啥日产还是要强上三缸呢。

网友:
工程师拉出来圆场了。。。。。。

网友A:
上一辆是三缸英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三缸就是坑,即使前两年不抖,第三年也教你做人。

网友B:
三缸发动机和单缸压缩机都是为了降成本不惜降低质量和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缸发动机和单缸压缩机都是为了降成本不惜降低质量和性能

很好奇,只少一个缸应该省不了很多的成本,但是口碑和销量的影响会很大。为什么各个厂家还是执意要上三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只少一个缸应该省不了很多的成本,但是口碑和销量的影响会很大。为什么各个厂家还是执意要上三缸 ...

排放积分政策。

网友C:
三缸只是为了排放,跟油耗和成本无关。直接用4缸的成熟技术,大规模生产,成本更低,油耗也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一辆是三缸英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三缸就是坑,即使前两年不抖,第三年也教你做人。 ...

我有一辆3缸英朗,4年6w公里,确实没有任何抖动变化,没有说的离谱;不过低速换挡顿挫感不爽

网友E:
这12V轻混就是来搞笑的,实际相当于把汽车电瓶加大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辆是三缸英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三缸就是坑,即使前两年不抖,第三年也教你做人。 ...

三缸雪佛兰瑟瑟发抖

网友:
哈哈哈,那位说跑沙漠好玩的车评人是大家车言论的YYP,全网一提到三缸新奇骏,都是他这个跑沙漠的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一辆是三缸英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三缸就是坑,即使前两年不抖,第三年也教你做人。 ...

为啥第3年就会抖? 啥缘故?

网友F:
小排量的车用3缸, 以后是趋势;

网友G:
只能说那行车电脑是大SB,提转速带把指针真实显示出来了。难道就不懂了低调做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辆3缸英朗,4年6w公里,确实没有任何抖动变化,没有说的离谱;不过低速换挡顿挫感不爽 ...

你的是1.3T的吧,1.3T的有平衡轴,据说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1.3T的吧,1.3T的有平衡轴,据说好很多。

1.0T的,没有说的离谱,只不过低速顿挫,冬天启动哒哒声;抖动说实话我开过其他同级别车,感觉还好;但是确实抖动目前没有恶化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第3年就会抖? 啥缘故?

两三年后橡胶垫那些会老化变硬

网友:
就从三缸的产品就可以看出日产确实是比较弱的,你不会像本田一样,一个三缸+四缸任你选吗?比如思域的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12V轻混就是来搞笑的,实际相当于把汽车电瓶加大了而已。

12V轻混,太凑合了,至少也得上个48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那行车电脑是大SB,提转速带把指针真实显示出来了。难道就不懂了低调做事吗 ...

客户已经怀疑造假了,你故意调低显示,客户可以监测发电机的噪音分贝值,或在其它地方测量发动机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已经怀疑造假了,你故意调低显示,客户可以监测发电机的噪音分贝值,或在其它地方测量发动机的转速。 ...

盖子开与不开,这个影响到结构了。声音有变化是很正常的。基于此,很难再有人深入去挖真实转速了。
只能说国产车低配指针转速是发动机直接出来。虽然发动机也是日产的,但是发动机表示没参与造假。

网友:
可以找到开关位子顶住来测试声音大小。沙漠的梗是YYP说出来的,搞的YYP多了个颜太君的称呼。

网友:
为了满足排放积分政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辆是三缸英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三缸就是坑,即使前两年不抖,第三年也教你做人。 ...

我家也有辆通用的三缸车,三年了没发现任何抖动恶化的现象。
通用系的车配AT的多,AT有液力变矩器--挂挡就相当于手动挡的离合半联动状态,挂挡踩定刹车,不抖才怪。

  启动发动机挂空档才能直观地反映三缸发动机抖不抖,我对比同级别的四缸车,没发现明显的“更抖”(盲测估计难感觉不出来那种)。       启动发动机挂空挡,转速750,不抖且很安静!

抖音那些业余的评车人, 估计不是挂空档拍的视频, 抖得吓到大多数人了

不知三缸配双离合和三缸配cvt的车,挂挡踩定刹车抖不抖?

听说挂挡不踩油门就能自己慢跑的车,都抖,包括四缸6缸,和几缸发动机无关(相当于手动挡的离合半联动状态)。

网友:
从机械角度上看,三缸发动机也能做到机械静态平衡。
动态平衡方面是缸越多,每转燃烧做动的次数越多,转矩输出是越平滑。    不知像单缸拖拉机一样加一个飞轮,对三缸输出的转矩脉动有没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排量的车用3缸, 以后是趋势;

应该不会了,直接到电动车

网友:
宝马的三缸在怠速下都明显感觉的抖。其他的跟不要说了。不抖那是骗傻子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国内上三缸基本凉凉。

网友H:
关健三缸还贵,降个5W下来抖也就不觉得了

网友:
哈哈,工程师只是执行者,只要领导一句话,有啥干不出来的啊,当初大众尾气作弊程序都搞了,区区一个打开引擎盖调高转速算啥啊

网友:
上市前看内饰看中控,还准备去4S体验,后来看到是3缸,直接就息了念头,转去看了X3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健三缸还贵,降个5W下来抖也就不觉得了

恩,还是价格的问题,开奥拓的车主都不嫌抖,价钱摆在那里,还想啥呢

网友:
三肛就是在转速低的时候抖,体验差的是起步加速。其实四肛,时间长了也会抖,但会比三肛好一些。

网友I:
有人爆料了, 这种障眼法不是日产首创, 很火的国产领克也干过这事。
说起来中国市场是比较另类, 就是排斥3缸

网友J:
那个YYP很恶心的看他拍那个国产奇瑞瑞虎8 2.0T 的视频,一看就知道没有充值了,黑得不得了
还有我记得他有吹过那个连收车人都怕的纳智捷很高级,摆明就是收钱的车评人。
日产的三缸新奇骏等销量看看怎样了

网友K:
主要还是指针式的,要是液晶仪表,不是可以直接修改UI,把显示改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缸只是为了排放,跟油耗和成本无关。直接用4缸的成熟技术,大规模生产,成本更低,油耗也更低。 ...

re
被欧盟的自欺欺人政策带沟里了
之前大众还是哪家的柴油车不是也被曝排放作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YYP很恶心的看他拍那个国产奇瑞瑞虎8 2.0T 的视频,一看就知道没有充值了,黑得不得了
还有我记得他有 ...

纳智捷 我有个亲戚卖了,他嫌弃开着总是被人调侃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1.3T的吧,1.3T的有平衡轴,据说好很多。

我家拉货车就是1.3T的GL6 ,  启动发动机挂空档,  750转而已,静悄悄,不抖。
   挂挡踩定刹车,确实抖,但这属于类似手动档半离合状态的抖。 与发动机无关了。  六缸配AT挂挡踩定刹车照样抖。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家拉货车就是1.3T的GL6 ,  启动发动机挂空档,  750转而已,静悄悄,不抖。
   挂挡踩定刹车,确实抖,但 ...

1.0T英朗,等红灯开空调的时候抖动很大,实在忍不了换了新能源,一切安静了

网友:
三缸奇骏不抖,三缸奇骏不抖,三缸奇骏不抖,三缸奇骏不抖,三缸奇骏不抖,三缸奇骏不抖,三缸奇骏不抖,三缸奇骏不抖~~~~~~~默念一万遍它肯定就不抖了。

网友:
要是测试时12V电池是满电状态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有人爆料了, 这种障眼法不是日产首创, 很火的国产领克也干过这事。
说起来中国市场是比较另类, 就是排斥 ...

“很火的国产领克也干过这事”
请贴上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要还是指针式的,要是液晶仪表,不是可以直接修改UI,把显示改了就好了。 ...

现在的指针表也是电信号转换的吧?难道还有机械传动?

网友:
三缸还是1.5T,
这个价位车,很多都是四缸2.0T

网友:
做个配置高一点的,和锐界差不多了。
不知道日产哪里来的勇气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很火的国产领克也干过这事”
请贴上链接

领克的3缸,怠速時转速是偏高的。  至于开盖就特别提高转速,那倒是没有。
具体你去了解下领克的3缸怠速吧。
怕了, 领克的fans, 我收回上个关于领克的回复

网友:
价格下来5万还是可以买的,现在看来这么贵,遛了。还是专心等比亚迪宋PLUS DMI吧 或者等汉DMI出来看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领克的3缸,怠速時转速是偏高的。  至于开盖就特别提高转速,那倒是没有。
具体你去了解下领克的3缸怠速 ...

不是粉丝,不用具体,我只是好奇想弄明白而已,因为我刚好有一辆,身边几个朋友也有不同车型的,所以抖不抖再清楚不过了

网友:
三缸车吹成四缸一样好,甚至更好,卖得比四缸还贵昆中国人。

网友N:
这东西还真不好说,记得四缸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疯狂的不舍六缸系统,现在看看岂不是四缸+涡轮+直喷的天下了?
人都有怀旧心理,像从win2000-->win11中间有无数人的反复,最终还是证明了进化的正确性!

我们都是技术专业的,都知道应该尊重专业,不能一方面是专业的卫士,另一方面把手伸向陌生领域指指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东西还真不好说,记得四缸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疯狂的不舍六缸系统,现在看看岂不是四缸+涡轮+直喷的天下了 ...

顶你一下,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