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轮被蹭,这种我的全责合理么

楼主(2021-10-11):
早高峰,我是出隧道准备左拐上高架桥, 左边长安白车要走不走的,前面留有很长的车距,因此判断对方准备右拐而不是直行。

足够安全距离情况下,跟随前车变道左拐,车身大部分过来的时候,感觉后方长安白车加速撞上,下车观察对方撞到我左后方轮眉,车漆无损。

交警过来判我全责,理由就是转弯让直行。对方右前轮眉轻微掉漆,因为我的车无损,懒得出险,300块私了。

感觉有点郁闷,转弯是应该让直行,但是早高峰车挨着车,就不可能等后面没车再变道,我也是观察能安全同行,没有硬挤。搞得都不会开车了。

网友:
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警察只能根据现场判断,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故意的。原来就有这么碰瓷的,故意留大距离,你并线他就装你后门。后来报警次数太多,警察才注意到他是碰瓷的。如果他只是一次两次的,很难把责任推给他。

网友:
大概率的心理是:我都让了一辆,居然还上来插我,这次不让了。

网友:
着急了,前面还那么多空间。加速追上前面的车再变道,如果他也加速说明他不想让。

网友A:
LZ压虚线,全责没错,300块私了也不算亏。
白车跟车距离比较远,让了一辆车后可能认为该自己走了,缓慢行驶时也有交替通行的规定,所以LZ不需要觉得亏。
另外,LZ变道前,前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再往前走一点再变道,给白车多留点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压虚线,全责没错,300块私了也不算亏。
白车跟车距离比较远,让了一辆车后可能认为该自己走了,缓慢行驶 ...

倒也没觉得亏,参照她之前的行车状态跟方式,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撞的,都不用对方刹车。只是她这个加速故意撞的成分很高,这种心态让人不理解。

另外不是歧视长安车, 几次被撞,以及险些被撞,都是长安车横冲直撞的。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没打转向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也没觉得亏,参照她之前的行车状态跟方式,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撞的,都不用对方刹车。只是她这个加速故 ...

她的车动力差,如果不是手动档,踩油门到感觉到车动,有半秒多的延迟,而且你的位置在她的盲区,经验少的司机很可能没看到你的车,再加上反应再慢点,没来得及踩刹车就撞上了,你应该庆幸,她不是撞上后一脚油门到底。
不是歧视女司机,但多数女司机的技术和反应,你要有心里准备。
不要指望别人技术好不撞你,你就把周边所有人都当成刚拿到驾驶证的,只能自己保证安全,就不容易被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她的车动力差,如果不是手动档,踩油门到感觉到车动,有半秒多的延迟,而且你的位置在她的盲区,经验少的 ...

受教了,你这个分析有道理,油门慢半拍又是个女司机,没控制好。因为我自己不管是开车还是停车,都还是很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没打转向灯?

你自己开车就会发现,转向灯就是后车的鸡血,不打灯都是龟速,一打转向就加油冲。

我最开始开车都是必打转向, 打灯后车抢道多了之后,现在基本是安全距离够就不打,安全距离不够才打。

网友C:
楼主是重庆那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开车就会发现,转向灯就是后车的鸡血,不打灯都是龟速,一打转向就加油冲。

我最开始开车都是必打 ...

说实话我认为你全责没问题。你说长安将走未走,那你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长安车你会怎么看?是不是这样:我右前方的车压线半天了,转向灯都没有,是过来还是不过来?我都等半天了。

我特别讨厌压线还不打灯的,你不知道他是要过来还是开小差偏离了。

网友:
300块钱真的赚了,对方如果坚持出险,去4S喷漆起码六七百

网友:
前两天看国庆的新闻,高度路上,前车突然龟速,甚至停车,后面追尾撞上了,前车最多20%责任,理由是没有任何特殊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高速规定的多少,后车80%责任,因为不保持距离:)
像这种,99%的后车人估计都想把前车打死的心都有

网友:
就是技术不行,没控制好而已

网友:
不打灯变道会有人教你,罚款加扣分。不管人家让不让,还是都要打灯。

网友:
这确实是女司机让了前车估计没注意到你怼上去的,应该是个新手司机,全责没问题,自认倒霉了,老司机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让你过去的,你没有别过去的机会

网友:
很討厭不打燈的行為,就算是沒車我也會打燈,倒車 臨時停車 什麼的都會開雙閃,我開車很暴力,但文明,會禮讓行人和車輛,
但 不打燈 和 不自覺交替行駛 的車絕對不在我的禮讓範圍內

同時也很討厭捨不得踩剎車的行為,有些人是不捨得踩,更多的是平時沒有演練較高速行使時突然地板剎,導致遇事不敢猛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倒也没觉得亏,参照她之前的行车状态跟方式,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撞的,都不用对方刹车。只是她这个加速故 ...

看下这个视频,感觉你的思维跟这个奔驰车主一样:对方就是不肯让我而故意撞我的
https://c.m.163.com/news/v/VPKT96G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这个视频,感觉你的思维跟这个奔驰车主一样:对方就是不肯让我而故意撞我的
https://c.m.163.com/new ...

还是有本质区别,我并不是距离不够强行别进去,要对方让我。对方车走得很慢,转向观察是能安全进入的,只是跟随前车转入后,对方突然加速了。
开车讲规则道理都懂,但不讲规则的人太多,有时候也被迫。
像楼上说的交替通行,我自己开车都会给别人留位置插队,但早高峰四道汇两道进高架,更多的就都是抢道,没人给你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重庆那儿的。

渝北☺

网友E:
这事在上海市区,如果楼主打灯了,各打50大板,楼主没打灯,全责。如果是交替通行路口,有证据的话,按交替通行定责。

网友:
我江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事在上海市区,如果楼主打灯了,各打50大板,楼主没打灯,全责。如果是交替通行路口,有证据的话,按交替 ...

证据就是楼主没有交替通行。(ー_ー)!!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也没觉得亏,参照她之前的行车状态跟方式,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撞的,都不用对方刹车。只是她这个加速故 ...

只是你们那里长安车比例高而已

网友:
交警只看最后情况,不看过程的

网友F:
在道路收缩路段,楼主可以无责

网友:
你应该庆幸了,这种情况人家都已经让了一个过去了,而且你还在后面,你还要加油去别过去,不是你的责任谁的责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本质区别,我并不是距离不够强行别进去,要对方让我。对方车走得很慢,转向观察是能安全进入的,只 ...

你的距离哪里够了?你这是 擦着别人的右前灯位置 并道的。我非常讨厌这种极近距离变道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道路收缩路段,楼主可以无责

就算是 收缩路段,也是他全责。交替行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事在上海市区,如果楼主打灯了,各打50大板,楼主没打灯,全责。如果是交替通行路口,有证据的话,按交替 ...

打灯就可以变道了?不懂。

网友:
JC就是省事,以省事为标准,过程很麻烦,根本不想麻烦(没L。我要申请检验是不是电摩,还要扣我的车)。今天早上,被没刹车的电摩(绿牌)撞了我的后轮,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本质区别,我并不是距离不够强行别进去,要对方让我。对方车走得很慢,转向观察是能安全进入的,只 ...

不用狡辩,看完视频里面交警说的内容,特别是后面部分。
你觉得对方突然加油撞你,其实就像视频里小面包司机说的,他起步不给油能走吗?

网友:
算你衰,看长安车左边,已经刮痕,本来不打算修,现在有个机会免费修车,干嘛不干

网友:
楼主被判的一点也不冤枉,交替通行是基本的行车礼仪,你这个变道车距不够,况且还没打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