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跨国的TCP转串口服务器?

楼主(2021-10-12):
国外的客户的设备有时会有问题,而我们这边怎么都复制不到现象,就想看下客户那边的串口打印信息。但是目前某宝上找到的TCP转串口服务器都是国内使用的,国外的都不确定能不能用。
请教一下,有没有可以跨国的TCP转串口服务器?最好是可以连接WIFI的,这样可连接手机热点上网。

网友A:
在国内搞个公网IP,不知道国外能不能直接访问到。

网友B:
我们GRM530系列可以。我们在国外不同地方都有透传服务器,你可以自己选使用哪个地方的服务器。 详细信息可以看我签名档。

www.jukong.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GRM530系列可以。我们在国外不同地方都有透传服务器,你可以自己选使用哪个地方的服务器。 详细信息可 ...

我在某宝上查了下价格,要3000的,而且这个估计还不是正常渠道的价格。
你们家的功能太多,有点贵了,伤不起。而且这个不在我们产品范围内,也很难让我们的客户买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国内搞个公网IP,不知道国外能不能直接访问到。

这个也想过,但是也不确定能不能访问。

网友:
。。不就是个端口转发么?买几台vps架好iptables做好管理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某宝上查了下价格,要3000的,而且这个估计还不是正常渠道的价格。
你们家的功能太多,有点贵了,伤 ...

最便宜的2K多也有。想更便宜就没办法了~

网友C:
串口是单纯输出信息,还是也会接收操作指令(比如输入0x01,输出特定信息)?

网友D:
要我做就是阿里(或者hk阿里)搞一个最便宜服务器, 开一个端口1, 让客户的串口服务器连过来(串口服务器有一些有client模式,应该说不少都有).  妥善连接后设置好防火墙, 控制好IP段, 不让别人连上了.
服务器用linux的, 用一个nc把上面的传入端口1和另外一个监听端口2连接起来. 这个比较容易, 一句命令的事情.
然后telnet到端口2, 就可以操作远端的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是单纯输出信息,还是也会接收操作指令(比如输入0x01,输出特定信息)?

串口是单纯输出信息,只是透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我做就是阿里(或者hk阿里)搞一个最便宜服务器, 开一个端口1, 让客户的串口服务器连过来(串口服务器有一些 ...

这个也明白可以这样做,只是数量估计不多,就想看看有没有现成的,省的折腾。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又要做,就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2K多也有。想更便宜就没办法了~

还是有点贵了,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明白可以这样做,只是数量估计不多,就想看看有没有现成的,省的折腾。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又要 ...

买楼上兄弟的产品, 你自己开发出稳定能用的产品,费用肯定不止3000元

网友:
你现在用的是国内哪个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楼上兄弟的产品, 你自己开发出稳定能用的产品,费用肯定不止3000元

哈哈,就看是玩具级的还是工业级的了。
随便做个只能得到个玩具级的东西。想得到工业级稳定性的东西就得大把花钱加上大把时间来测试,躲不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是单纯输出信息,只是透传。

如果只是串口主动输出信息,不需要有操作互动的话,其实关键就是将这个信息上传到网络,连中转服务器都可以省了。
怎么上传到网络呢?

就是。。。找一台小设备定期采集这个串口信息,写入到一个文件,然后这个文件的内容有变化就自动上传到github 。

这样国内可以从github上拉文件来看。

连VPS都省了。

如果串口操作是双向的,那还是得一个中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串口主动输出信息,不需要有操作互动的话,其实关键就是将这个信息上传到网络,连中转服务器都可 ...

如果用量比较大,我相信不少人都能自己做个这种东西来恰好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在用量很小的场合,要相信买个成品比自己的时间成本便宜多了。
自己做个,你还得测试它在国外到底好不好用,自己做的第一次很可能有问题。但你要它就是用于测试你的产品的啊,这就变成套娃了。

如果你想在国外测试你这个小模块,欢迎来买个我们的成品,哈哈哈。测好了没问题下次就可以用它来测试楼主自己的产品了,不用买我们这样的成品了。

网友:
其实我明显看得到我们国外服务器上常年都没多少个模块在线,远远少于已知卖到国外的数量。但是那些买家不后悔,因为只要用得上一次就赚了。
没事的话那些模块就是不用上线的,只当买个保险了。有问题的时候有个可靠的调试通道是非常重要的,非得跑去国外现场调试PLC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
fieldsever   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