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我想做个陀螺仪手持云台,IMU求推荐。

楼主(2021-10-12):
六轴传感器,加速度3轴+陀螺仪3轴。
不追求低成本,也不使劲玩高端。价格三五百以内都可以接受。
我想找静态零漂小的,陀螺仪最好每小时漂个一两度就行,陀螺仪这部分最好可以抗震,别电机一震,性能立马恶化就行,自带温度补偿的最好。

网友A:
市面上的手持云台才三五百,很明显不可能用那么贵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的手持云台才三五百,很明显不可能用那么贵的传感器

我是典型的,技术不够,堆料来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典型的,技术不够,堆料来凑。

SCHA63T-K03

楼主:
嗯。你说的这个带劲。
我暂时淘宝了个bmi088。感受一下难度。

网友:
mpu6050怎么样

网友B:
mpu 系列廠家早不推薦使用了,我找的接近的代替(同廠家):

6 軸:(默認 10 Hz 的條件,角速度 和 加速度 噪音分別爲:)
icm-20600:    0.004 dps/√Hz       100 ug/√Hz
icm-42688-p: 0.0028 dps/√Hz   65~70 ug/√Hz

9 軸(條件同上):
icm-20948:    0.015 dps/√Hz      230 ug/√Hz

6 軸的兩款我手上有少量樣品,mouser 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u 系列廠家早不推薦使用了,我找的接近的代替(同廠家):

6 軸:(默認 10 Hz 的條件,角速度 和 加速 ...

你用过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ICM-20689 , ICM42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