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 的PCB天线用什么软件仿真设计比较好!

楼主(2021-10-12):
初学者,各位大神125K 的PCB天线用什么软件仿真设计比较好!

网友A:
125K pcb天线画出来,大概率会在你拿到PCB以后感到痛苦。因为圈数太多,很容易短路。而且短路是查不出来的(只能测电感量)。PCB厂家也会痛苦不堪,因为成品率不高,很容易不良。125K的天线就用漆包线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5K pcb天线画出来,大概率会在你拿到PCB以后感到痛苦。因为圈数太多,很容易短路。而且短路是查不出来的 ...

。。你想多了。连jlc都能处理4mil线宽/线距工艺。当线宽/线距>=8mil时,所有板厂都可以无损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连jlc都能处理4mil线宽/线距工艺。当线宽/线距>=8mil时,所有板厂都可以无损处理。 ...

不相信你可以试试。 我以前打样10片   5片是有问题的。 我都做的是10mil线  10mil间距  。
这种蚊香结构一样的线,PCB厂家没办法测通断。

网友:
125k没必要仿真了,直接用笔算就行

网友:
ST官网有工具可以计算

网友:
125khz的电感量应该是比较大的,楼主用多大的线圈多粗的线和多大的间距实现的线圈,双面还是单面工艺,做好测量下,和计算差距大不大,这种电感影响的因素应该还是很多的。

有的时候也想打样去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