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IP地址不变的条件下在路由器和设备之间加交换机

楼主(2021-10-12):
有个设备用到串口服务器,为实现从外网访问局域网内的设备需要外加内网穿透工具,这里我用了一个花生棒,花生棒使用时要求和设备、路由器在一个局域网,到目前功能都可以实现了

存在问题:

花生棒和设备都需要插网线到路由器,两路网线和两路供电使用不方便,我想在设备内部用交换机将串口服务器和花生棒连起来,对外就只有一根网线一个供电口,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特别是IP地址,加交换机后是不是又产生一个新的子局域网?

交换机就是下面这种

网友A:
当然可以,交换机就是干这事的。

网友B:
图一右侧那样地址不变的,我还又串联了俩交换机呢,跟直接插路由器上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交换机就是干这事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右侧那样地址不变的,我还又串联了俩交换机呢,跟直接插路由器上一样的 ...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IP 是层3协议,交换机基本都是层2交换机,当然是可以的。IP层不管下层协议怎么走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试下这种交换机能级联多少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试下这种交换机能级联多少个

你想级联多少? 日常使用不必考虑级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想级联多少? 日常使用不必考虑级数.

象  ethercat 一样用法
能测否

网友E:
试过路由器不用wan口,直接当交换机用。进线接一个lan口就行,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象  ethercat 一样用法
能测否

协议是无限制的, 我们十来级跑千兆也没问题. 从来就没管过过了多少级交换机.
ethercat更简单一些, 因为设备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过路由器不用wan口,直接当交换机用。进线接一个lan口就行, 这是什么原理。 ...

没什么原理啊,现代的路由器,在它所有的lan口之间就是个正常的交换机。
纯的无交换机功能的路由器,只该有一个lan口。也就是你设为你的网关的那个地址。
但这样没法用啊,你一大堆设备都得连到这个路由器lan口,才能有上网功能。所以总得有个交换机,所以造路由器的厂家就在它的lan口替你连了个交换机。
原理上说,路由和NAT功能都只对路由器的lan口到wan口之间有效。路由器真正的lan口在逻辑上是连在外部lan口的交换机内部的。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试过路由器不用wan口,直接当交换机用。进线接一个lan口就行, 这是什么原理。 ...

不然你说你的路由器是有内网ip的,但内网ip只有一个啊,而它有一大堆lan口。请问这个内网ip究竟是在哪里,在哪个lan口上?答案是哪个都不是,而是在lan口的自带交换机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然你说你的路由器是有内网ip的,但内网ip只有一个啊,而它有一大堆lan口。请问这个内网ip究竟是在哪里 ...

谢谢解答

网友:
外网访问你这设备用哪个IP地址?

网友:
完全没问题的,二层交换机数据是按照MAC来索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然你说你的路由器是有内网ip的,但内网ip只有一个啊,而它有一大堆lan口。请问这个内网ip究竟是在哪里 ...

感谢,好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