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特斯拉失灵事件反转 :车主承认错把油门当刹车,向特斯拉道歉并赔偿5万元

楼主(2021-10-12):
10月11日消息,从多方获悉,特斯拉诉“812温州特斯拉失灵”车主名誉权纠纷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温州特斯拉车主陈某向特斯拉赔礼道歉,并支付后者赔偿款5万元。

2020年8月12日,温州市鹿城区双乐住宅区小区停车场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国产Model 3高速冲撞停车场入口的阻拦杆,随后又与停车场内的车辆发生严重碰撞。事故发生后,车主陈某伤势严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在距离停车场100米时,Model 3失控突然加速、刹车失灵。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于今年6月9日受理此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判决书显示,2021年5月,温州市汽车工程学会下属司法鉴定机构详细介绍了检测过程并公布调查结果:2020年8月12日发生的高速冲撞停车场并导致连环撞车事件系车主踩错踏板,即把油门踏板当成刹车踏板。

法院经审理认定,车主陈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他各方对事故发生均无责任。

此外,法院认定,陈某在上述鉴定意见书和事故认定书作出后,仍在网络上发布与事实不符的有关损害特斯拉声誉的信息,造成网络用户、媒体观众等对特斯拉的错误认知,以及对特斯拉社会评价降低,已经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法院要求该车主在社交平台其使用账户上向特斯拉赔礼道歉,持续不少于90日,并在判决生效

网友A:
听说特斯拉的油门和刹车是同一个踏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特斯拉的油门和刹车是同一个踏板啊?

不是。有刹车和油门两个踏板。

油门抬起来,汽车会产生刹车降速的作用,用于能量回收,增加电池续航。

这个设计是合理的。

你也可以不要动能回收,这样就跟普通车一样了。

网友B:
单踏板模式,不是只有一个踏板,松油门会动能回收,相当于踩了刹车。久而久之会让人忘记有刹车,一脚下去就出事了。所以那个脚不加速的时候一定要挪过来刹车上面。不管油车电车都要这样的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踏板模式,不是只有一个踏板,松油门会动能回收,相当于踩了刹车。久而久之会让人忘记有刹车,一脚下去就 ...

说得好,赞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有刹车和油门两个踏板。

油门抬起来,汽车会产生刹车降速的作用,用于能量回收,增加电池续航。

据说tesla的铁锂版强制最大动能回收?。。三元锂版可以调到和油车差不多。

网友D:
特斯拉这个月国内销量五万多辆。

楼主:
楼主位这个车主也是个渣渣。

之前以前承认踩错油门。河南女司机勒索特斯拉后,认为有机可乘,也起哄说是特斯拉的刹车失灵。

现在河南女司机和另外一个被特斯拉索赔500万元,这厮估计怕了,主动认错,认罚5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这个月国内销量五万多辆。

看一些车评,说特斯拉在中国的售价,还略低于在美国的,那就很超值了~~

其它传统车企,在中国加价挺厉害的

网友F:
我一直相信特斯拉能把刹车做好,老年代步车都能做好,国际一流的高科技企业会做不好刹车吗?

网友G:
看到的士司机开单踏板车,左脚放在刹车上,

网友H:
油车提速没有电车快,误踩油门的时候反应时间比电车长。电车提速快,刹车距离或许仍按油车标准执行?电车有足够的加速能力,理应有配套足够的刹车能力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单踏板模式,不是只有一个踏板,松油门会动能回收,相当于踩了刹车。久而久之会让人忘记有刹车,一脚下去就 ...

松开油门就惯性滑行,轻踩刹车就能量回收减速,重踩刹车就刹车卡钳介入,这样不会既不会牺牲能量利用率,又能符合燃油车的驾驶习惯,不理解为什么要设计成单踏板模式

网友:
互联网企业都喜欢“颠覆”, 所以一定要与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松开油门就惯性滑行,轻踩刹车就能量回收减速,重踩刹车就刹车卡钳介入,这样不会既不会牺牲能量利用率, ...

估计和自动启停一样, 要保证续航里程吧. 挺别扭的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油车提速没有电车快,误踩油门的时候反应时间比电车长。电车提速快,刹车距离或许仍按油车标准执行?电车有 ...

提速快不代表最高时速也快,我觉得小车刹车的性能是按最高时速来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踏板模式,不是只有一个踏板,松油门会动能回收,相当于踩了刹车。久而久之会让人忘记有刹车,一脚下去就 ...

“不加速的时候一定要挪过来刹车上面”的前提是放开油门后只是缓慢减速,确实想快速减速的时候必须再踩一脚刹车。
如果一放开油门减速效果就相当于轻踩刹车,那油门就放不开了,必须一直踩着。

特斯拉车主可以证实一下松油门是否就相当于油车轻踩刹车的效果。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操作逻辑,就会强行改变驾驶习惯,对刚切换到电车的司机比较不友好,紧急情况容易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的士司机开单踏板车,左脚放在刹车上,

你确认是左脚?

网友J:
是不是可以这样判别下,结合摄像头、雷达、车机等,车辆起步突然检测到油门到底,判断是踩错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踏板模式,不是只有一个踏板,松油门会动能回收,相当于踩了刹车。久而久之会让人忘记有刹车,一脚下去就 ...

然而并不是,油门的动能回收作用有限,能把每天踩油门的次数大大降低,基本一天最多能踩10次刹车。不过松开油门停车后脚确实还是放在油门上方(因为习惯了)。

网友:
现在汽车都是电子油门,尤其是电动车,你踩的是油门还是踏板,电脑数据读一下马上就知道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看一些车评,说特斯拉在中国的售价,还略低于在美国的,那就很超值了~~

其它传统车企,在中国加价挺厉害 ...

特斯拉在美国是跟保时捷卖一个价的。

网友:
踩错的都是没养成习惯反应或新手。我开过朋友的MODEL Y , 很快可以适应,电车加速快,要是司机脚法不好,乘客很容易晕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可以这样判别下,结合摄像头、雷达、车机等,车辆起步突然检测到油门到底,判断是踩错踏板。{ ...

感觉需要这个功能,性能车+女司机,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tesla的铁锂版强制最大动能回收?。。三元锂版可以调到和油车差不多。 ...

据我了解,并不是,都不能调节了。只能选择缓行模式,也就是类似自动挡蠕行的功能。

网友:
我用的是model y.可以三种模式切换,缓行模式就是油车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特斯拉在美国是跟保时捷卖一个价的。

所以按照不出冤枉钱来说,在中国买特斯拉,还是比较不冤的~~

保时捷在中国减配,又加价~~

网友:
再神州撒谎耍赖不要脸的成本近乎为0

骗不过去或赖不过去,到头来也不会多花一毛钱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相信特斯拉能把刹车做好,老年代步车都能做好,国际一流的高科技企业会做不好刹车吗? ...

同意,特斯拉都能把SpaceX回收火箭做好,会做不好刹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意,特斯拉都能把SpaceX回收火箭做好,会做不好刹车嘛!

可能忽视了一点,按目前标准刹车应该是没有问题,在额定时速下刹车距离符合要求。但误踩油门的情况下,速度太快导致刹车距离比油车长。由于提速比油车快,刹车距离比油车长,误踩油门的情况下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撞了。

网友:
特斯拉9月的国内销量超过5万2千台,其中MODEL Y就3万3千多台,打败国民神车哈弗H6成了中国SUV车型销量第一(包括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这种销量,友商别说眼红了,都眼紫了,不出预料,估计对特斯拉持续的更大规模的网络舆论攻势正在路上!

网友:
到最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
特斯拉飞出去的那一瞬间,就像一枚导弹被发射出去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