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射频遥控除了315M 433M,还有433.92M

楼主(2021-10-12):
433和433.92M可以通用吗

网友A:
我觉得,一般433.92 简称433,为什么要433.92?跟倍频有关系,晶振频率*32倍,比如433.92/32=13.56MHz,13.56MHz的晶振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般433.92 简称433,为什么要433.92?跟倍频有关系,晶振频率*32倍,比如433.92/32=13.56MHz,13. ...

应该是,拆开433.92遥控器,晶振上着着433三个字

网友:
简易型非二次变频接收机你甚至可以用315接收433都行(距离近)。。。

网友:
正解:433.92 简称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