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TC热敏电阻,高温时误差是不是都很大?

楼主(2021-10-12):
刚看了个时恒的NTC,标称100K 1%,工作温度:-40~ 250
一直以为整个工作温度范围都是1%,但PDF看到后面有个表:
我的疑问是NTC精度都这样,还是有哪家好一点的?
老外的产品 标称1% 是不是标的全范围吗?

网友A:
你找找一张表,ntc各个温度点下的典型值,然后计算b值,然后matlab一下可以得到精确的b-温度曲线,然后再计算不同温度点的典型阻值(手册通常只标-40~125度范围,再低或再高没有了,如果不需要超范围温度则不需要做拟合)。

想要精准测温,无解。。ntc过几个热冲击就跑了,材料限制。每个ntc阻值也都不一样。测温芯片通常是利用pn结温度特性,跟ntc不太一样,校准之后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想要做无误差测温,可以考虑用高精度数字温度计,tmp103,18b20,之类,而不是ntc。ntc的唯一优势在于可以打到200度以上,至于成本,一颗24bit的adc比集成测温芯片贵多了。。

网友B:
不单阻值有误差,B值也有误差的,离散型蛮大的
NTC一般用在不太精密而且响应速度不用非常快得地方。高温的NTC玻璃封装的,响应慢,而且玻璃强度不够裂开就阻值乱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一张表,ntc各个温度点下的典型值,然后计算b值,然后matlab一下可以得到精确的b-温度曲线,然后再计 ...

最准的测温是pt100,没有之一(或者也可以是pt25或者pt1000反正曲线一样)
有24位AD又不缺钱就用pt100吧。再好的NTC也远远不能跟pt100比精度。
从理论上说,除了水三相点和几个固定点以外,别的温度值就是按pt的阻值内插的。基准级的pt传感器自身就是温度的实物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一张表,ntc各个温度点下的典型值,然后计算b值,然后matlab一下可以得到精确的b-温度曲线,然后再计 ...

用所谓的高精度ntc的人,实际上就是要低成本高分辨率的,也不是精度真的高多少。
ntc很容易得到非常高的分辨率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一张表,ntc各个温度点下的典型值,然后计算b值,然后matlab一下可以得到精确的b-温度曲线,然后再计 ...

成本原因只能用NTC,实际精度也用不到太高,只是突然发现原来它的精度这么低,然后就心想找找看有没有精度高点的。
第一次听说NTC怕热冲击,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单阻值有误差,B值也有误差的,离散型蛮大的
NTC一般用在不太精密而且响应速度不用非常快得地方。高温的N ...

玻璃管的NTC经常有客户反映,温度偏差很大。应该就是你说的开裂,可能是有点微裂,肉眼看不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准的测温是pt100,没有之一(或者也可以是pt25或者pt1000反正曲线一样)
有24位AD又不缺钱就用pt100吧。 ...

我之前做过PT100的 发现阻值曲线不是一条纯弧线,而是也有波动的。
最后-40~240的测温范围,只能采用多点校准的方法去调,好像是10来个点,然后就感觉PT100不好用,麻烦还不如NTC。今天看到这个NTC的表,才知道看来我是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做过PT100的 发现阻值曲线不是一条纯弧线,而是也有波动的。
最后-40~240的测温范围,只能采用多点 ...

说白了,任意温度点的温度值就是pt的那条响应曲线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的探头和AD够好,绝对不会上下波动。基准级的pt25探头好像也就一两千就能买到一条,带校准参数的。然后足够准的台表每个实验室都该有。这俩合起来就直接得到一个超级准的测温器。不信的人可以自己试。
就算差一点的探头,也只是那条曲线整体偏移一点。不可能上下波动。一个很好的24位AD也比探头便宜多了,尽量用自己能找到的最好的AD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做过PT100的 发现阻值曲线不是一条纯弧线,而是也有波动的。
最后-40~240的测温范围,只能采用多点 ...

记住不能用你手上的任何所谓的恒温槽去校准一个基准级pt,它们都不够格。只能反着来,用一个基准级的pt去校准你的恒温槽。
或者不要校准而是直接用基准级pt跟你的被测pt放在一起对比就行,这样恒温槽不要精度只要稳定性。精确温度由那个基准级pt读岀。计量站用恒温槽都是这么用的,总得有个高精度pt来读温度。槽子自己的温度显示只是参考。

你随便查一个二等标准铂电阻的规格,会发现规定的温度误差都是用mK做单位的,1mK也就是千分之一度,10mK也就是0.01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任意温度点的温度值就是pt的那条响应曲线定义的。所以如果你的探头和AD够好,绝对不会上下波动。 ...

我没有用24位AD,而是先运放放大,再单片机12位AD采样,听你这么说波动应该来自运放了,或者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24位AD,而是先运放放大,再单片机12位AD采样,听你这么说波动应该来自运放了,或者单片机了。 ...

拿个台表一测就知道了。
pt那么贵,最便宜的pt都比ntc贵多了,不给它配个好AD是浪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24位AD,而是先运放放大,再单片机12位AD采样,听你这么说波动应该来自运放了,或者单片机了。 ...

传感器特性理论上基本就那样,但实际应用效果你不说被测对象和响应速度及应用环境等具体情况,很难讲清楚的
比如,同一个刚性被测对象,探头形态(接触面积、热阻、重量等),在升温?降温?保持阶段,环境温差有多少等等都有不同的测误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