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锡膏的焊接工艺,成熟了吗?

楼主(2021-10-13):
联想个人电脑与智能设备集成开发中心传来了好消息:联想正式公布了“新型低温锡膏(LTS)工艺”!
  这项创新工艺的诞生,可有效解决困扰电子产品制造流程十几年的三“高”难题:高热量、高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量。
使用低温焊接材料,焊接温度最高只有180摄氏度,比传统方法降低了70度左右。直接缓解了电脑制造过程中的高热量、高能耗问题,同时还顺带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据了解,这项工艺使得印刷电路板翘曲率降低了50%。
  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台电脑每年可制造约0.1吨二氧化碳。而根据联想统计数据分析,联想今年在8条SMT生产线上实施新型低温锡膏工艺,预计可减少35%碳排放量。截至2018年底,联想将有33条SMT生产线(每条生产线配备两部焊接炉)采用这一工艺,预计每年可减少5,956吨CO2排放量,相当于每年少消耗670,170加仑汽油。
  据了解,这项突破性的“新型低温锡膏(LTS)工艺”不仅适用于联想产品,也可广泛应用于所有涉及印刷电路板的电子行业制造流程,而联想也计划于2018年在整个行业范围内进行免费推广。

网友A:
跟联想有毛关系,不就是使用底温锡膏,真正搞这个工艺跟技术的,还不是锡膏厂在研究。联想只想着吃现成的。

网友B:
低温锡膏会加金属铋,焊点强度会降低非常非常多,我就被坑过

网友:
反正没有完全普及的成熟工艺谨慎看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联想有毛关系,不就是使用底温锡膏,真正搞这个工艺跟技术的,还不是锡膏厂在研究。联想只想着吃现成的。 ...

好吧,不管是谁搞的,目前成熟没有?

看起来,低温很诱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温锡膏会加金属铋,焊点强度会降低非常非常多,我就被坑过

我记得有说法铋焊接后就挥发干净了吧?。。要不然就是放空气中会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不管是谁搞的,目前成熟没有?

看起来,低温很诱人啊。

小心使用,新工艺跟风险并存,小批量试过焊接一些特殊灯珠,暂时有半年以上时间,产品还没有反馈有问题的。
也只是特殊材料,对温度有要求才用底温工艺,普通的产品,还是正常工艺放心。

网友:
低温锡膏不是十几年前就存在了吗?怎么变成了新工艺了?还用不到180度那么高,我们以前用加热台做样品都是买低温的,方便,不过听说不环保,最近都没动过这玩艺了,都外发工厂了。

网友:
低温锡膏,特别脆,牢固度不行,锅炉后建议坐下推力测试!另外有接插件或者大型元件(贴片电解)不建议用这个工艺

网友:
不知道是我们操作不行还是锡膏质量问题,我们用过一款低温国产的锡膏,焊接完了,焊盘之间都是细小的锡珠和助焊剂,鸡屎般的,焊接强度也低

网友:
没有终端大公司的推动,很难推广。手机超小封装的元器件使用变相推动了贴片机,印刷机,AOI等等相关设备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有说法铋焊接后就挥发干净了吧?。。要不然就是放空气中会氧化。 ...

不会挥发干净的,常用Sn42Bi58,熔点只有138℃,这种锡膏最大的问题就是焊点发脆严重,但是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因为这种锡膏对比SAC常用锡膏可以省电30%以上,我们公司和合作smt厂家做多多次对比试验,所以这种锡膏一般只用在pcb铜箔镀锡加厚上面,因为不受力所以断裂问题相对几乎可以忽略,听厂家说也有很多做玩具、树脂板或者有些排线上,这种低温锡膏是最便宜最常见的,要想低温又要有强度那就得用SnBiAg、SnBiCu,含铜价格比SnBi贵,含银价格最贵,焊点品质也相对价格一样越贵越好,最好的含银锡铋焊锡膏价格大概要比普通锡铋贵2倍以上,也是低熔点,焊接强度和普通锡膏几乎一样,我们在不耐高温元器件二次焊接上会用一点。用不同熔点的焊锡膏多次回流,二次甚至三次焊接其实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高频设备上是很常见的。

网友:
2011年在某日本相机厂工作,生产线上的CCD软板就全部使用低温锡膏焊接,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说的低温,究竟是多少。100?200?

目前用180的焊锡维修,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低温,究竟是多少。100?200?

目前用180的焊锡维修,还可以。

180度的批量焊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