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给CMOS 做ISP 用RAW还是RGB还是YUV处理哪一种更方便?

楼主(2021-10-13):
如题, 现在三种格式都能转换

就是不知道常规做ISP 是对哪一种进行处理的

怕走弯路 所以先请教一下

平台是FPGA  ,4k 60分辨率做处理

网友A:
原则上走YUV。大多数图像算法都是针对Y通道,除了色彩重映射(用于修正色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走YUV。大多数图像算法都是针对Y通道,除了色彩重映射(用于修正色彩) ...

每次看到你的回复最踏实了

我同步问题已经用 SI5328 搞定了,     serdes进来的数据里把时钟还原出来, 然后将这个时钟用LVDS 再送给SI5328,让5328进行一个1:1的时钟输出,最后再传输给 GTP CLK

已经可以实现 完美同步了, 不需要开辟 DDR,只要开辟两行的BLOCK RA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