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垃圾速热热水器改装温控器

楼主(2021-10-13):
今天接修一台垃圾速热热水器改装温控器,开机一看 太过于简陋,没有温控,水流检测,就有一个水压开关,顾客反应用一次就坏了,检查发现水压开关已失效,温控保险已熔断,电脑板没有温控功能,就是个装饰,所以只好加装一个温控器简易改装

楼主:
上内部图片

网友:
都反应水温不够, 不需要温控吧,只要有大水流动一个劲加热就得了.反正也再怎么热也是不够热,

网友:
这种垃圾货,看着都心惊胆颤的,什么牌子,大概什么价格。以后买的时候避开这种货。

网友A:
这种垃圾货修了出问题不是把你也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货修了出问题不是把你也坑了

维修行业接触的都是垃圾货为主,好货用多年都不会出问题,不修那可以修什么呢

网友B:
借贴向楼主请教,电视机底部有1/4面积是正常显示的,其它地放花屏,但偶然也会全屏正常。
估计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贴向楼主请教,电视机底部有1/4面积是正常显示的,其它地放花屏,但偶然也会全屏正常。
估计会是什么原因 ...

屏坏了不用搞了, 芯片不良COF,要有压屏机压一下

网友C:
楼主不建议你修这个。这个本事是危险的东西,一旦故障,可是要人命的。
虽然和你维修无关,但是你修过他,你就是第一责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建议你修这个。这个本事是危险的东西,一旦故障,可是要人命的。
虽然和你维修无关,但是你修过他, ...

完全同意,还是让他进垃圾桶吧!

网友D:
请教楼主,康佳 U50F1 液晶电视机主板,电源各电压正常,遥控不能开机,背光不亮,只有57v。屏逻辑板没电到,帮忙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康佳 U50F1 液晶电视机主板,电源各电压正常,遥控不能开机,背光不亮,只有57v。屏逻辑板没电到 ...

上电待机灯亮不亮?安电视机上的待机按键会不会变灯?(遥控器可能坏的不起作用),如果还是不变灯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D:
待机灯亮,按键也不能开机,只有一个颜色灯,是逻辑,还是电源控制板,这板电源遥控电路一起,lcd驱动另外一块,没电到lcd驱动板,淘宝买了一块控制板,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待机灯亮,按键也不能开机,只有一个颜色灯,是逻辑,还是电源控制板,这板电源遥控电路一起,lcd驱动另外一 ...

换主板,管按键处理,遥控信号,输入接口信号接口处理的这块板,最好上图片看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待机灯亮,按键也不能开机,只有一个颜色灯,是逻辑,还是电源控制板,这板电源遥控电路一起,lcd驱动另外一 ...

重新开个贴吧,上齐几块板图片,便于日后别人搜索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