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我一种很迷你的即热热水器图片,问是否安全

楼主(2021-10-13):
亲戚放租的房子现在收回,发现租客安装了一个热水器。

问我是否安全,不安全就拆走。安全就留下给下一个租客。

网友:
不安全,拆走。

网友:
不安全。
1. 没有储水仓储存能量,意味着要快速输出大功率,大电路的电路,危险。
2. 这么小的体积,无论是防水,还是电路绝缘,散热都是问题。
3. 对传感器的传感速度要求高。。。
吃饭了,
楼下继续。。。

网友:
小暖水宝,大功率,小体积,感觉不安全

网友A:
我想买一个热循环水的热水器,有没有推荐的。
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个循环泵+热水器的方案。不知道是否有一体的。

网友:
简而言之:不安全。其一功率太大。其二水流直接流过加热丝,没有任何绝缘。一旦漏电并且浴室没有GFCI保护,后果不堪设想。

幸亏租客没有在租期内出事故,要不然非讹上房东不可。再签租房协议时,可一定得专门拟好有关条款,禁止租客进行此类改装,乱搞出事免除一切责任。

----------------------------

电学频道“伊朗作死哥”ELECTROBOOM出过关于这种即热淋浴加热器的视频可供参考:
【作死物理小讲堂】自杀式电热淋浴头真的安全吗? @FPS罗兹 灵魂字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4411p7RJ/

网友B:
不安全,我被厨房热宝电过,就是这东西。还是大品牌的。一定拆走。

网友:
我被电过。果断拆。 包括即热式的热水器。都不安全。
电热储水的保护工作做好了勉强能用些年。
其他的用不住。

网友:
5L 小储水式电热器不知道安全性如何?另外如果开着但不用热水,每天不知会消耗多少电?

网友:
洗碗洗手估计还行, 如果是冲凉就不可能,

网友C:
我用的是洗手用的,快速出热水,几乎是1秒就出热水,很方便,我用了好多年了,至今任然在用。做好接地和漏电开关就好。我拆开看了,原理是加热丝直接泡在水里,加热速度和效率非常高。进、出水要经过很细很长的水道,利用水道增加电阻,降低漏电电流,所以如果不接地使用的话,用手背皮肤,特别是皮肤上有伤口时,接触热水会有很微小的触电刺痛感。如果是带恒温功能的,里面的可控硅散热是利用进水段的冷水来散热,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洗手用的,快速出热水,几乎是1秒就出热水,很方便,我用了好多年了,至今任然在用。做好接地和漏 ...

原来如此!感谢科普!看你这样说,如果水脏了或者导电强了,人就危险了呀

网友:
这个东西管不管安全与否,我认为房东都要拆走,万一出了事情,房东就麻烦了。

网友:
果断拆掉,漏电出了事故,赔偿起来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安全,我被厨房热宝电过,就是这东西。还是大品牌的。一定拆走。

你说的大品牌,是哪个牌子?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这玩意要安全,那些做储水式热水器的厂家都可以换了

网友:
接过滤后的水且有漏电开关正规接地可以, 拆过一个, 里面靠缩小水的截面积加长水道来增大水的电阻
如果水的质量不好, 比如铁锈粘在内壁了这功能就失效增大了危险性, 这种即热的就只能作为消耗品, 水质差1-2年估计危险性就要成倍增加了

网友:
不安全,之前买了一个,安装师傅过来看了线路,果断不给装

网友:
这类东西,只要有防电墙结构就没事

网友:
随便用用应该没问题,我今天改装的就是这种东西,你这个是简易版,没有电脑板等部件,内胆里面是螺管加热,有干烧保护

网友D:
不安全,最多只能买洗洗手的那种。自己买过洗手的那种,然后炸过。亲戚家的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安全,最多只能买洗洗手的那种。自己买过洗手的那种,然后炸过。亲戚家的有漏电的情况 ...

是不是没有接电啊!这和开关电源类似,不接地就会有感应电的。我用的是飞羽的品牌,1秒出热水,电阻丝直接加热水,速度非常快。

网友:
储水式热水器,别人还有漏电开关、输入管绝缘、外壳标准接地,这些基本操作。图上这种要是发热管爆裂分分钟变烤乳猪。

网友:
这玩意不安全,太小了。
我家有用即热式热水器,个头不小,一本A4那么大。出水量勉强洗澡够用。功率很大,10KW起步的。这种保护比较完善,但还是比较担心的。电缆是放专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安全,太小了。
我家有用即热式热水器,个头不小,一本A4那么大。出水量勉强洗澡够用。功率很大,1 ...

买哪种电磁炉原理的,水电是分离的,靠感应加热的,原理上就要比那些防电墙原理的安全。

网友:
不安全的,特别是洗澡。这个是速热水龙头之类的电器,3000瓦大功率。做好漏电保护用来洗菜洗碗很方便,相对洗碗安全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洗手用的,快速出热水,几乎是1秒就出热水,很方便,我用了好多年了,至今任然在用。做好接地和漏 ...

这么说似乎还是挺有道理,结构上来说,这种设备应该是未来,效率最高。
幻想这种热水器很久了,我在想,通过开关电源把电压降下来,例如到36v甚至24v,采用内阻更低的加热丝,是否也有机会提高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似乎还是挺有道理,结构上来说,这种设备应该是未来,效率最高。
幻想这种热水器很久了,我在想, ...

效率最高的是空气能热泵,消耗1度电可以产生4度电的热。速热的这种优点就是1秒出热水,功率3.4KW,如果想出水量更大,比如洗澡用,那功率要达到7KW以上了。用低压来加热,电流100A以上,成本高很多。利用水道做防电墙,接地处理,外加漏电保护器,就已经解决问题了。这种产品,我都用了10年了,亲身感受,确实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买一个热循环水的热水器,有没有推荐的。
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个循环泵+热水器的方案。不知道是否有一体的 ...

零冷水的就是一体的,不过一般都是要气的,其实也就是把你说的两个集成到一体了,有回水管会效果好一些,没有热水会串到冷水管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大品牌,是哪个牌子?给大家参考一下。

美的,就是漏电,洗手的时候手扎的慌。然后反复跳了2次漏保。直接拆了扔了。

网友:
我还是准备搞个空气能了,带循环。6K左右。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用最新国标的燃气热水器,带强排气的,一来热得快,二来没有触电危险。

说下我房东的电热水器最后漏电成啥样吧:
烧水的时候拿导线短路出水口螺母和金属暖气管,能看见火星;多玩一会火星,室内或整楼空开就跳闸。

即使漏成这样我也就忍了,最后还是泄压阀瀑布式爆发,让我下定决心找房东换了一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