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有关NB 模块的疑惑

楼主(2021-10-13):
项目上需要低功耗通讯,电池供电,觉的只能用nb模块了。但是有几个疑惑需要请教一下。
1,现在模块厂家好像对nb推的力度感觉不大(比如合宙网站上已经找不到nb模块了),nb模块是否会死掉(就像2G一样)?
2,nb模块大家现在都用什么方案?opencpu还是mcu+模块?
3,低功耗用4G是否完全不行?
4,现在主流模块是什么型号?

网友A:
1、不是推的力度不大,而是到处缺货,模组厂拿不到芯片了。
2、两种方案都有用的,缺芯的大环境下用opencpu的挺多的了,毕竟可以省掉一颗MCU。opencpu的编程跟单片机的编程还是不太一样的,得看你们的程序员能不能搞定。
3、低功耗看你要低到什么程度,多久发一次数据,综合考虑。比如早期的共享单车还用2G开锁呢,平时掉电。
4、移远的NB模组做的不错,系列比较完整。

网友B:
我个人认为NB信号太差了....好多地方没有信号哦!而且Cat-1比较不错,还有就是为了可靠性都知道便宜没好货,所以都转向4G平台了,尤其是高通基带模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推的力度不大,而是到处缺货,模组厂拿不到芯片了。
2、两种方案都有用的,缺芯的大环境下用opencpu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NB信号太差了....好多地方没有信号哦!而且Cat-1比较不错,还有就是为了可靠性都知道便宜没好货 ...

好像的确有这个问题,我在考虑考虑

网友C:
nb 不会死。
低功耗就需要它,尤其对于电池供电要求数年的监测节点。
mcu 方案。
用移远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 不会死。
低功耗就需要它,尤其对于电池供电要求数年的监测节点。
mcu 方案。

我们能工作一年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的确有这个问题,我在考虑考虑

NB需要固定位置使用,或者是位置不是经常变动的场合,比如水电表,烟感/燃气报警器这类的应用。施工的时候最好用NB信号测试仪自己现场测试,不然信号不好的情况下NB的功耗还是比较高的。信号不好的i情况下可以联系运营啥增加覆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需要固定位置使用,或者是位置不是经常变动的场合,比如水电表,烟感/燃气报警器这类的应用。施工的时 ...

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复杂了,我是固定位置的!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低功耗,对时延要求不是很高的可以考虑用NB模组,感觉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
MCU+M5311或者MCU+BC25

网友:
用过 5311.  农村信号很差. 经常掉线.    据说只普及到城镇. 农村不会普及.  但是可以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