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LCD HV模式配置问题

楼主(2021-10-13):
如图:

主控MCU是IMX6ULL ,屏幕tcon驱动芯片是CY2890,屏幕模组是AT102TN03。
linux内的imx6ul  lcd驱动工作模式是HV模式。
如图2890芯片配置是否正确:
DE脚不连接CPU,上下拉电阻均不焊接。
HSYNC 上下拉电阻也不焊接,直接连接CPU
VSYNC直接连接CPU
MODE接地  SYNC模式

网友(2022-01-16):
兄弟,你图上的CY2890.P14和P18都是O_LCD_STVU?  CY2890.P13和P43都是O_LCD_STHR?
O_LCD_STVD和O_LCD_STHL是空的?

网友A:
DE 和HV 二选一,当然也可以都连接上,都可以用,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 和HV 二选一,当然也可以都连接上,都可以用,没任何问题。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