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购部采购的X230笔记本蓝屏重启后无法开机,黑屏

楼主(2021-10-13):
情况如下 :
晚上回来开机,正常,大概10分钟左右,突然蓝屏,显示代码0xc000000F。进行重启操作,选择正常启动,因显示引导异常,无法继续。画面一直停留在此,没有进一步操作,一会(大概是三分钟左右)出现花屏。按重启键,后续就没显示了,直接黑屏。坛友有碰到此现象吗?是否还有救?

网友A:
你强制关机然后等一会儿试试?看起来像是风扇坏了不转过热。。c0000000f我印象中好像是cpu过热,或者芯片组过热。

查了一下,驱动程序丢失?cpu风扇会不会转?温度?把内存重新插拔一下。还不行想办法测一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强制关机然后等一会儿试试?看起来像是风扇坏了不转过热。。c0000000f我印象中好像是cpu过热,或者芯片组 ...

风扇不转,开机的时候会显示英文风扇不转,然后才知道关机。

也可以用手或耳朵感受一下风扇的情况。

CPU过热,可以能开机看看,应该也会报警的。

网友:
最大可能是内存故障了。2条内存可以只插一条,看看是否能恢复正常。

不正常换另外一条(只放一条)。

两个槽位也可以更换一下。

网友:
如果还不行,使用winpe U 盘进入u盘,看看会不会崩溃。如果不崩溃,重新安装Windows系统。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移动时间:4小时之后

网友:
找个u盘启动盘,进pE系统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可能板载显卡挂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内存没有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内存插槽不知那坏了。插上坏的槽就黑屏无报警。不插内存有报警。插到另一个插槽正常开机。

楼主:
之前是开机直接黑屏,所以无法重做系统这些动作。

网友:
能入BOSS么?应该可以看CPU和内存能否识别,应该也有CPU温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内存没有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内存插槽不知那坏了。插上坏的槽就黑屏无报警。不插内存有报警。插 ...

我4楼就让你检查内存插槽的。

需要维修吗?我等维修商回复后报价给你。

如果你是8G内存,可以换一根8G的解决。

后记:维修费200元。运费你自行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楼就让你检查内存插槽的。

需要维修吗?我等维修商回复后报价给你。

嗯,谢谢莫大。是两条4G的内存,现在只能插一条用了,先这样用着吧,使用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莫大。是两条4G的内存,现在只能插一条用了,先这样用着吧,使用影响不大。 ...

没关系,以后要维修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网友C:
不一定是插槽问题,可能是cpu内存控制器中的一组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插槽问题,可能是cpu内存控制器中的一组挂了

需要进行芯片级的维修,总费用200元,包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进行芯片级的维修,总费用200元,包修好。

老大  2手的笔记本什么时候还会有货 ?

楼主(2022-01-24):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以后要维修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阿莫坛主,你好 ,X230笔记本晚上开机又开不起来了,还是得送修一下。这两天还方便处理这事吗?

今天开不起机,把电源线和鼠标线拨走,倒转了几下,发现里面有异响,反倒时,里面有东西在滚动似的。笔记本放桌面都一个月没移动过了。这一个月也没有摔过,搞不懂啥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莫坛主,你好 ,X230笔记本晚上开机又开不起来了,还是得送修一下。这两天还方便处理这事吗?

今天开不 ...

处理不了了,所有人都放假回家了。到时候再联系我们吧。

至少要等到年15之后才有人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不了了,所有人都放假回家了。到时候再联系我们吧。

至少要等到年15之后才有人上班。 ...

哦,好的,那我自己先拆来看看里面的异响是什么问题。

楼主:
把键盘,掌托,拆了重装一次,神奇的好了,能开机了。

网友:
去掉电池再插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