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不可以在复位STM32的同时拉高置零线的电平

楼主(2021-10-14):
各位老师,现在希望在复位STM32的同时将编码器数据置零,我想了下面这个电路,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网友:
接IO上,MCU复位后,代码先把编码器置零就好了。

网友:
还是程序去控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