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T8920用哪种PCB天线, 也是倒F吗?

楼主(2021-10-14):
问题是倒F天线是直流通地的, 我看LT8920的输出端没任何匹配, 直接接天线, 这样倒F天线还能用吗?

网友A:
做到30来米通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到30来米通讯没问题

你用的是倒F? 还是直接甩条铜线出来?

空中传输率多少? 这东西号称200米, 应该是用62.5k做到的吧, 全速估计不行吧.

我倒不要求它多快, 就是看中它好焊, 以及最大包长可以到255字节, 这样MCU这边就省事了.

网友:
速率忘了,以前做遥控用的多,晶振选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