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while()里面快速判断中断标志?

楼主(2021-10-14):
怎么在while()里面快速判断中断标志?
就是whlie(中断标志位)这句怎么执行最快,标志位应该不能直接位访问,需要&=之类的操作,需要消耗时间,有没有其他方法,在2、3个执行周期就可以判断一个中断标志是否置位?或者怎么用汇编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
你都用中断了,为什么还要while?   在中断响应函数里if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需要这么快。
Cortex-M 系列应该有一个 bit-band 位带的功能,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编辑:
看错了,是要判断中断标志位,那 bit-band 估计不合适,忽略吧。

网友:
既然要求这么快,为什么要用查询模式,而不用直接硬件中断模式?

网友:
都已经在while(1)里面了,一两个时钟周期 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对响应数据要求最快,直接读取查询的速度确实是最快的 。中断要入栈  还是要一些时间。

网友:
至少5个时钟周期

网友:
比如串口中断,你只是开启了串口的接收中断,其它没有开,那么判断啥啊,直接进入中断做其它事情就完了。楼主要知道中断的意义,是为了某些任务快速响应,或者好写。判断是为了同一个外设的不同中断。所以感觉楼主问题很无语

网友A:
一条加载指令;
一条测试指令;
一条跳转指令;
如果只有一个中断,那就用WFI指令。

楼主:
楼上各位,中断要入栈出栈,比直接查询要慢。要快速查询的目的是一查到中断标志,以最快的时间做下面的事情,是这样的,简单的说就是降低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加载指令;
一条测试指令;
一条跳转指令;

目前是3条指令,好像不能在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中断要入栈出栈,比直接查询要慢。要快速查询的目的是一查到中断标志,以最快的时间做下面的事情 ...

如果有中断标志,难道不是已经发生过中断? 不已经发生了中断的调用?你自己没有代码但是系统本身有个默认的。再此之前,你的while代码并不会被执行到。不开启中断的话,应该没有中断标志位置位。

网友B:
你的while只做检查中断标志这一件事吗?如果不是那就不一定会比硬中断模式响应快。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设计有问题,一般是没有这种需求的。

网友:
都用查询方式了,还在乎几个时钟周期?中断响应也一样要时间

网友:
期待楼主说明一下使用场景

网友:
有这么快的需求么,要不lz说个完整的在干啥到底要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while只做检查中断标志这一件事吗?如果不是那就不一定会比硬中断模式响应快。 ...

cpu就是等着中断标志,不做其他事情。
有坛友验证过吗,到底是进中断服务程序响应快速,还是只查标志响应快?

网友:
关闭中断,只查标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就是等着中断标志,不做其他事情。
有坛友验证过吗,到底是进中断服务程序响应快速,还是只查标志响应 ...

cpu 就是时刻等着中断标志,那就是轮询的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