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MOS电压切换电路翻车了,无法关断,路过的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1-10-14):
电路很简单,检测到5V输入就关闭3.3V的输出,无5V输入时就输出3.3V,实测发现导通可以,但G级输入5V或者3.3V均无法关断,还是有2.7V左右的电压输出,器件有问题?

网友:
体二极管?

网友A:
如果VDD3V3是最终的输出的话,那就是因为提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B:
你这个图完全看不出哪边输入 哪边输出

网友:
在接入5V关闭 Q3后,如果VDD3V3的供电来源只有VDD_3V3_BT,不会有倒灌(VDD3V3 --> VDD_3V3_BT)时,MOS的DS对调一下就可以了,否则再加一个MOS背靠背接.

网友C:
你那个关断时 0.6V 的压差符合二极管特性,基本上是 D, S 两极弄反了,或其他位置有二极管串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关断时 0.6V 的压差符合二极管特性,基本上是 D, S 两极弄反了,或其他位置有二极管串入了。 ...

奇怪的是改变DS的方向后还是不能关闭 ,这么简单的电路竟然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DD3V3是最终的输出的话,那就是因为提二极管的原因

VDD3V3是输出端,可能是有倒灌的情况,下午再看其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完全看不出哪边输入 哪边输出

  没有描述清楚,左边VDD3V3 是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描述清楚,左边VDD3V3 是输入

这个图没有一点问题。

左边  vcc 3.3  input   。  右边 3.3 bat 为 输出。

可能是 ic 有问题。 换一个试试。

网友E:
体二极管方向如果没问题的话,3.3v应该是后级负载串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没有一点问题。

左边  vcc 3.3  input   。  右边 3.3 bat 为 输出。

感谢回复,怀疑是器件问题或者有倒灌,下午把其他相关器件拆掉 看看哪些器件倒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体二极管方向如果没问题的话,3.3v应该是后级负载串回来的

已找到原因,确实是倒灌引起的

网友:
肯定是倒灌了

楼主:
是的,开始还怀疑MOS质量有问题,最终是其他部分的电路有倒灌的

网友:
如果是其它电路倒灌,应该是单片机或者其它IC引脚处的钳位二极管引起的。

网友F:
不管G多少V电压,因为有体管,Source永远是VDD3.3-Vdrop.可以用PMOS+NMOS来搭,这样也避免了反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G多少V电压,因为有体管,Source永远是VDD3.3-Vdrop.可以用PMOS+NMOS来搭,这样也避免了反灌问题 ...

MOS电路没有问题 已找到原因 是其他芯片倒灌引起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图,硬是不知道设计电流往那一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