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纹密码锁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21-10-14):
有一个铁门想换成指纹+密码的锁,预算1000以内,当然性价比越高越好呢,牌子太多不是很熟,哪些牌子比较好?
另外,传说很多电子锁一个高压就可以解锁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也在选,同求推荐
还有说法,着火后指纹锁关断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选,同求推荐
还有说法,着火后指纹锁关断打不开?

没那么弱鸡吧?指纹锁应该也是有基本机械装置哪怕没电池钥匙也可以开吧?

网友:
不好的可以告诉你,好的我不知道。。。。可能那种2~3千的可以用个7,8年没任何问题

网友:
小米就有这种锁,自己参考一下吧,不同的价格都有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做锁的,在锁这个行业好多年了,虽然小米品牌(绿米代工的)不怎么样,但是还是推荐使用小米的锁,小米锁电子部分设计和机械设计在同行业要求还是很高的
我们公司在代工小米智能做,小米锁线路板都是做的4层板,层金工艺。其他家的锁全部使用的是喷锡双面板

网友:
我用的小米的,不到1千吧,一直用得还不错。方便多了,用了指纹锁,机械锁以后不会再用了

网友:
前面在 京东 买了 1 把  希箭/HOROW 指纹锁,目前 快一年了,觉得还可以。

网友B:
在智能锁方案公司搞研发,推荐简单功能的智能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智能锁方案公司搞研发,推荐简单功能的智能锁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网友:
之前买的榉树的指纹锁,用了不到2年 主板坏了  维修差不多要买半把锁了。放弃维修了,暂时当机械锁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智能锁方案公司搞研发,推荐简单功能的智能锁

你的意思是否用密码功能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否用密码功能就够了?

密码使用比较麻烦,最好还是选择一把指纹识别度高的,方便。应该没有仅使用密码的锁了,密码和指纹都是标配了
最好不要使用全自动锁,电池会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