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9486A高电压输入容易烧坏,是啥原因?

楼主(2021-10-14):
如下图,MP9486A高于70V电压输入后,容易损坏,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
是我电路设计有问题么?这个芯片不是最大可以耐压100V么?

网友:
加软启动试试

楼主:
软启动需要单片机控制么?我只有一路电源

网友:
什么负载类型

楼主:
就一个单片机,两个继电器。继电器总电流大概有200ma

网友A:
上电瞬间高电压把它搞死的吧?价格TVS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启动需要单片机控制么?我只有一路电源

在R5上并一个1uF的电容看看

网友C:
没细看,但是感觉那个前馈电容C3有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细看,但是感觉那个前馈电容C3有点太大

我按照厂家的规格书来的,都是0.1UF,应该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5上并一个1uF的电容看看

我目前设计的电路,mp9486a的6脚和7脚直接短接起来的。好像没有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高电压把它搞死的吧?价格TVS试下

我上电的瞬间电流很小的,这个应该不影响把。

网友:
我也是这个芯片,用在电瓶车。上电就烧了,哈哈哈,前端加TVS管

网友:
找原厂问下建议

网友D:
直接怼电源的话, 如果线路比较长的话, 电压尖峰会超过1倍. 我前段时间用2457, 24V开关电源接2米12号硅胶线, ICVIN上电尖峰电压最高60V,烧了有几十片.. 最后VIN怼了一个100uf的电解就OK了

网友E:
TI 答疑网站,面对DCDC上电偶尔烧毁,都是统一口径: 存在热拔插,要加外部软开关,不允许热拔插打火等现象。

我一般这样处理:

1. 芯片选用加1倍余量,24V用40V以上的芯片。
2. 输入电容尽量大,电解电容可以有很好疗效,MLCC疗效小一些。体积紧迫时但电压低于12V甚至可以上20V的钽电容。
3. 输入加一个 24V TVS,效果很好。
4. 加0.3R合金电阻,但是带载会发热,准备要对付1W的热量。

网友:
楼上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 答疑网站,面对DCDC上电偶尔烧毁,都是统一口径: 存在热拔插,要加外部软开关,不允许热拔插打火等现 ...

感谢解答,我加个大电解电容效果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怼电源的话, 如果线路比较长的话, 电压尖峰会超过1倍. 我前段时间用2457, 24V开关电源接2米12号硅胶线, ...

大电解电容确实有效果,就是占用体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