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 EDA 原理图上网格对齐问题

楼主(2021-10-14):
使用的版本: EDA (标准版) 6.4.25
绘制原理图时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也不清楚是不是个问题):
放置几个相同的元件后,先左右对齐,然后垂直等分,这样会造成有些器件没能和网格对齐,走线的时候线不能走直线,线一定会网格对齐。如下图:

网友A:
98开始   到现在win10
Client99SE.exe一直被安装在电脑中伴随

唯一被使用n多年  没有更新版本的软件
是不香, 但够用.  又顺手

网友B:
这不是应该把封装改成网格对齐嘛。

网友C:
我测试了几个器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器件的编号是多少? 看看是不是这个器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了几个器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器件的编号是多少? 看看是不是这个器件的问题  ...

这个器件基础库里面的 HDR-M2.54_1X2 ,  供应商编号: C124375, ID: ggef953bc8c1dbfbee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应该把封装改成网格对齐嘛。

只是原理图上的对齐,不确定是不是个问题,就是觉得怪怪的很,无法画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8开始   到现在win10
Client99SE.exe一直被安装在电脑中伴随

老鸟中的老鸟啊 赞 赞 赞

网友:
看错了,以为某律师函公司的软件,略略略

网友D:
等距分布会忽略网格的吸附,所以就会使得符号引脚对不上网格,然后画出来的导线又是以网格来吸附就会多出头来,你可以右边属性把吸附功能关掉再画出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距分布会忽略网格的吸附,所以就会使得符号引脚对不上网格,然后画出来的导线又是以网格来吸附就会多出头 ...

已解决 谢谢,确实关闭吸附以后可以画直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了几个器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器件的编号是多少? 看看是不是这个器件的问题  ...

关键是他执行了垂直等分,这种问题似乎无解,要么不等分,要么不对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