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MOS(SI2302)上电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1-10-14):
【请教】
现在想做一个电池管理的电路板。USB输入就将VCC切换到USB电源上。没有USB电源时接通锂电池电源供电

5V_Lio是电池升压得到的电压
现在的现象是,电池接入。Q1,Q2工作正常。
但Q5上电时好像会直接导通导致Q3,Q4导通。USB_5V也有了电压。导致Q1,Q2不完全开启,产生1V左右 的压降
请教NMOS上电是会直接导通的吗。还是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刚上电时,升压是否为关闭状态(即+5V_Lio是否为低),如果是为低,那Q3,Q4导通也正常吧.

网友B:
这个电路有个自锁的环(正反馈),导致 Q3-Q4 电流反向流通,大致过程是:

USB_5V 没电 -> +5V_Lio 通过 Q1-Q2 给 VCC 加电
-> Q3-Q4 微微漏电 -> USB_5V 电压微微抬升 -> Q5 微导通
-> Q3-Q4 漏电加剧 -> USB_5V 电压再次抬升 -> Q5 加剧导通
-> Q3-Q4 漏电继续加剧

当 USB_5V 抬升的足够高时,Q1-Q2 倾向于截止,上述正反馈被削弱,达到了 BUG 状态。

解决#1:
换两只肖特基上去,撤掉所有 MOS 和电阻,一切太平;

解决#2:
上施密特触发器或者比较器,确保 Q1-Q2 与 Q3-Q4 栅极电平时刻相反、且达到电源轨。
目前 USB_5V = 1v 时,Q1-Q2 与 Q3-Q4 可以同时导通,这就是 BUG 源头

网友:
3楼分析的很对
左边Q1去掉;右边整个去掉,换成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个自锁的环(正反馈),导致 Q3-Q4 电流反向流通,大致过程是:

USB_5V 没电 -> +5V_Lio 通过 Q ...

感谢大神的指点

打算使用比较器解决,不过有点不懂。MOS会微漏电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时,升压是否为关闭状态(即+5V_Lio是否为低),如果是为低,那Q3,Q4导通也正常吧. ...

电池插入时,升压就在运行状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点

打算使用比较器解决,不过有点不懂。MOS会微漏电是什么引起的 ...

比较理想的拓扑如下:

左侧“USB_5V”信号(0-5V都有可能)需要整形成“USB_5V有电?”信号(只能取 0V/VCC 两个值);
至于反相器嘛,如果输入信号正确整形,现有的 Q5 逻辑也可以。

说白了就是要硬件确保 Q1-Q2 臂与 Q3-Q4 臂不能同时导通。 1L 位置的电路上,如果 USB_5V= 1v(未整形),
就会发生:Q1-Q2 栅压低于源级,导通;Q5 栅压 1V>Vth,导通,Q3-Q4 栅压低于源级,同样导通。

至于【USB_5V】到【USB_5V 有电】用什么整形,施密特触发器、比较器都行,阈值你可以仿真下。
最终电路可以先用万用板验证

网友A:
Q3&Q4的DS对调(体二极管负对负,R3上拉改到两个MOS中间位置,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Q4的DS对调(体二极管负对负,R3上拉改到两个MOS中间位置,如下图:

我尝试仿真了下,这个电阻需要很小才能遏制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