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住酒店换2房均查出摄像头 酒店称不知情(3楼:快速检查酒店是否有摄像头)

楼主(2021-10-14):
10月14日消息,据媒体报道,因工作出差,唐女士入住湖南郴州的临武国际大酒店。在查看自己所住的房间时,发现有针孔摄像头藏在正对着床的充电插头内。

通过酒店和民警排查,唐女士被换到另一间房,然而随机更换的房间内居然也有摄像头。

据潇湘晨报报道称,酒店经理表示酒店已对所有房间进行筛查,暂未发现其余摄像头,其还表示酒店自身也是受害方,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记者从临武县公安局了解到,此事已立行政案件,正在进行调查。

警方在对唐女士进行笔录之后,带回了相关摄像头等证据。而酒店也安排了唐晨去1311房入住。换房之后的唐晨仍心有余悸,她立马又检查了房间,同样在插座孔内发现了摄像头,这让她大为震惊,再次报了警,“警方又赶过来了,当时还调取了酒店房间其他客户的入住信息。”

楼主:
女子随机入住两个房间,100%有摄像头。

酒店排查说其它房间都没有摄像头,你相信吗?

楼主:
据总结,有三招教你检测针孔摄像头:

视频
https://weibo.com/1700648435/KCIJZeuRR

1、查看酒店里可能藏匿摄像头的地方,比如机顶盒、路由器、水杯、插座等;

2、利用手机检测摄像头,传统摄像头光线暗下来会有红外线的补光,关灯拉窗帘后拿手机拍摄有红点,可能就是有摄像头;

3用手机软件检测新型摄像头,可以检测同一Wi-Fi下是否有摄像头。

(这是什么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女子随机入住两个房间,100%有摄像头。

酒店排查说其它房间都没有摄像头,你相信吗? ...

不信

网友:
这一点上据说水果机比较坑,无法用相机查出摄像头的红点

网友:
用手机摄像头很难发现没有红外补光的摄像头
可能要上红外热成像仪。

网友:
水果机摄像头加了滤光片,把红外滤掉了。

网友:
摄像头只能检测有补光的摄像头, 偷窥的摄像头很少有傻到补光的,不如楼主位这个摄像头就没有补光

网友:
水果相机看不到红外线,是因为摄像头加了红外滤光片,过滤掉了红外线,确保成像质量。
以我的 5S 为例,背面主摄像头有滤光片,看不到遥控器红外;但正面自拍摄像头没有滤光片,是可以看到遥控器红外的。
拿遥控器试试手机哪些摄像头好用,关键时刻可以心中有数。

至于被动式摄像头(无补光),只能大家来找茬,毕竟这个类似于无线电静默,战场上隐形飞机全靠这个躲避雷达。

想起了玩 F22 模拟器的时候,为了躲避 SAM 防空,关闭了火控雷达时的场景:全靠 AIM-9 被动式红外引导来锁定敌机。

网友:
下次出差把热像仪带着!

网友:
关灯干活,或者自备床帘

网友A:
应要求换入住每间房,后带些轻便工具将摄像头全给拆下带走。

网友:
这么多摄像头,酒店肯定知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要求换入住每间房,后带些轻便工具将摄像头全给拆下带走。

这才是最正解的姿势

网友:
酒店以后也不安全了。咋办呢

网友B:
我大郴州上新闻准没好事

网友:
每次住隔音不好的连锁酒店这种问题很少碰到,,

网友C:
酒店早就不安全了,暗网上一堆堆卖酒店偷拍小视频的,价格还非常低,一直有新片,估计没几个酒店是干净的

网友:
放心吧,又不是奶茶的老公,怕什么

网友:
屡见不鲜的新闻   郭嘉应该立法严格处罚这类新型犯罪
有时候   带给被害人的伤害是终身的

网友D:
住酒店,买个不透明的蚊帐就行,防偷看还防蚊虫。 以前用过。30秒能拆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要求换入住每间房,后带些轻便工具将摄像头全给拆下带走。

然后收获一堆摄像头,拆下内存卡,把摄像头放在二手市场卖。

网友F:
网上有卖能找到摄像头的钥匙扣,使用的是聚光灯+滤光片的方式:摄像头的镜头会有反光,用聚光灯照射可以使反光变得明显

网友:
除了热成像,其他都不靠谱,如果藏在路由电视这些发热点,用玻璃盖住之后怎样都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酒店早就不安全了,暗网上一堆堆卖酒店偷拍小视频的,价格还非常低,一直有新片,估计没几个酒店是干净的 ...

暗网具体是啥?我有个朋友想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卖能找到摄像头的钥匙扣,使用的是聚光灯+滤光片的方式:摄像头的镜头会有反光,用聚光灯照射可以使 ...

感觉很不靠谱 一是摄像头镜头小没照到或角度不对就忽略过去了; 二是本身房间内能反光的都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总结,有三招教你检测针孔摄像头:

视频

Fing不需要登录路由器就可以查看使用同一wifi下的设备, 有安卓和ios版
但是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比如摄像头使用的是隔壁/楼上楼下的wifi, 在你检查时隔壁没人路由断电了, 但难说什么时候就有人入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然后收获一堆摄像头,拆下内存卡,把摄像头放在二手市场卖。

最后赚到酒店费、交通费、施工费等全都回收完成!也刚好可以收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住酒店,买个不透明的蚊帐就行,防偷看还防蚊虫。 以前用过。30秒能拆装

上厕所又怎样防护?

网友G:
带上激光笔,插座这些地方全部“照”射一遍,有无数据多些功率的可以损坏CCD/COMS摄像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厕所又怎样防护?

上厕所有什么值得偷看的, 至少在国产“自拍区”没发现过。  上厕所没人感兴趣

实在在意厕所偷拍,套个头套防护如何?!

网友H:
今天突发奇想,用 AM 收音机不知是否有效,带耳机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突发奇想,用 AM 收音机不知是否有效,带耳机那种。

收音机不用想,搞个晶体管探测仪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厕所有什么值得偷看的, 至少在国产“自拍区”没发现过。  上厕所没人感兴趣

实在在意厕所偷拍,套个 ...

偷拍区才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上激光笔,插座这些地方全部“照”射一遍,有无数据多些功率的可以损坏CCD/COMS摄像头 ...

激光笔确定可以坏摄像头吗

网友:
进屋后拔掉门卡,断掉全屋电源。
这方法也受限制:自己也不能用电了。再有就是如果摄像头不是用屋内的电源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郴州上新闻准没好事

也是我大郴州,哈哈,没想到出这事。不过郴州之前lm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厕所又怎样防护?

穿雨衣,不透明的那种

网友I:
手机查摄像头感觉不靠谱,本来就是伸出个镜头,就能偷拍了,不会再加一个红外补光的
再说了,哪里有摄像头,赶紧去住,别吱声,偷偷拆下来带走,还没人敢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手机查摄像头感觉不靠谱,本来就是伸出个镜头,就能偷拍了,不会再加一个红外补光的
再说了,哪里有摄像头 ...

哪里会不敢报警  如果是实时监控的话别人马上叫警察  摆脱嫌疑不说  还帮警察抓到了“偷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