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安装2018SW,激活有问题的换这个方法

楼主(2021-10-15):
最近升级了Win11,安装2018,第二步激活总是显示Error6,试过很多方法,电脑恢复了好几次都没解决,最后在淘宝上找到一家可以在Win11上安装的,只需要激活器,安装包不用下载。一共花了十几块钱。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PTm9qfp9cQd-crmeuq-CQ
提取码:5njc

楼主:
Win11的界面感觉还是不错的,软件基本都没有问题,这个是暗影i7的,两年前的惠普i5八代也能安装

网友:
我在发布的第2天也装上了,前几天更新了一次。
刚装上win11的后面几天,会有越用越慢的情况,微软拼音输入法的提示框在微信中消失,后来重启才行。

网友A:
昨天安装也是破解出现error6,把破解器所在的文件夹名字改成Temp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安装也是破解出现error6,把破解器所在的文件夹名字改成Temp就好了。。

你的是什么系统?我这个钱白花了?

网友:
阿三的风格是一般bug不管致命bug修修,一边修一边制造新bug。。连测试部门都砍了。内存泄漏异常严重。想想掉下来的2架73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系统?我这个钱白花了?

win10,以前装了三四台电脑都没问题
昨天买了新电脑,激活的时候就出现了error6。然后参考网上教程,把文件夹目录名改成了Temp,竟然好了

网友B(2021-11-20):
链接失效,可以在发一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失效,可以在发一个不?

直接上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