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附件图片电路能使开关电源芯片上电时暂不工作吗

楼主(2021-10-15):
如附件图,CON_EN信号是连接到STM32F4的IO脚,我在网上查到STM32的IO管脚上电默认是输入浮空状态,我想让附件图中的开关电源芯片在上电时暂时不工作,于是在芯片的EN脚加入图中红圈内的三极管控制,上电时,三极管由于上拉电阻,默认是开启的,从而TPS_EN信号上电默认是低电平,这时TPS61032不工作,在系统上电后,我再通过单片机拉低CON_EN信号,这时三极管关闭,TPS_EN被拉高,从而电源芯片启动工作,请问这样设计合理吗?

网友A:
编辑一下。
才看见EN 脚 VIN_H > 0.8 *Vb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一下。
才看见EN 脚 VIN_H > 0.8 *Vbat

en通常1v左右开启。

网友B:
原理上可以,其实EN处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以,其实EN处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

谢谢,我怕单独IO控制会出什么意外,搞多个三极管控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