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供电1.8V--3.6V,允许范围内时钟上限变不变?

楼主(2021-10-15):
如题,对STM不很熟,看手册说供电范围是1.8V--3.6V,问一下供电范围内时钟上限不变,还是供电电压越高,时钟上限越高?
AVR在允许电压范围内,电压越高,时钟上限越高
要是电压低时钟上限不变,我的F407要用3V电压了

网友:
据说主频上限主要受flash限制而不是电压

网友:
时钟的上下限跟时钟的变化是两个概念。通常来说工作电压越高,工作频率的上限越大。时钟的变化受工艺和技术的限制。比如我用的芯片3.3V常温下IRC误差1%,全工作电压范围全程温度范围内偏差5%。

网友:
有影响的,你可以看数据手册。2.0V肯定是不能跑到最高主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