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06芯片有人用过吗,以后用它做产品,会有什么坑吗?

楼主(2021-10-15):
买了一个很便宜--几块钱的开发板,W806芯片也才几块钱。
运行了一下演示程序,感觉好方便啊。估计上手真的在一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之间。
简单说一下,这个芯片是32位,不是ARM;内置了1M大B的flash,和288K大B的ram。还有一些其他外设,IO口也足够多,主频2百多兆足够快了。

想问一下:

这个芯片适合做产品吗,用过的说一下稳定性怎样,以后容易买吗,批量买也是这么便宜吗?
还有,有什么坑吗?比如,芯片有问题,那天停产,或者,价格飞涨,都算坑。

网友:
被你这一科普,我也忍不住撸了一个回来吃灰

网友:
最近在看syd8810 ,我打算当mcu用,资源也是不错的哦

网友A:
好像记的这个是wifi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的这个是wifi芯片吧?

规格书里没看到任何提到WIFI的文字啊。

网友:
规格书呢?

网友B:
TB没见有卖这个单片机的,型号不是W80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没见有卖这个单片机的,型号不是W806吗?

搜 W806 第一个就是啊

网友C:
https://h.hlktech.com/mobile/download找客服要的资料链接!

串口烧录,的确是有RF部分!

网友:
可以当单片机用,开发环境要特殊的,没有ESP32方便

网友D:
这哥们开源的项目用的就是W806,可以去他的网站研究研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819-1-1.html

网友E:
开发环境是什么?也没找到介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h.hlktech.com/mobile/download找客服要的资料链接!

他的客服,估计也不懂,给的链接都不对----不准确。

应该是:
https://h.hlktech.com/Mobile/download/fdetail/14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环境是什么?也没找到介绍嘛

把上面链接的文件,都下载下来,看一遍 应用手册里的,《应用手册/W80X_MCU_快速入门_V0.1.pdf》,就入门了。

网友:
我也有意~替代STM32F103R8T6在参数上完胜啊~

网友:
不知道芯片是什么价格 感觉资源很好

网友:
可以组团一起填坑

网友F:
这个是RISC-V,开发环境完全变了,代价有些大。海凌科不知道规模如何,如果供货无法保证的话,贸然更换得不偿失啊。

网友:
感觉很不错,买一个吃灰看看

网友:
一时激动,买了个吃灰

网友:
16位ADC,我也买了个吃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RISC-V,开发环境完全变了,代价有些大。海凌科不知道规模如何,如果供货无法保证的话,贸然更换得不 ...

内核是玄铁804,,是私有的C-SKY架构,,不是RISC-V

网友H:
看了下手册,内核的地址分配太像 ARM 了,或者说 ARM 分配的太完美。

和 F103 的对照下,左边是 W806,右边是 F103。都是前 512M-ROM,然后 512M-RAM,再接着 512M-Peripheral:

甚至连工具包里边烧写镜像的默认地址,都是 0x0800XXXX,这个 0x08 开头的在 F103 里边就是 FLASH 区首地址,巧合也就太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手册,内核的地址分配太像 ARM 了,或者说 ARM 分配的太完美。

和 F103 的对照下,左边是 W806,右 ...

厉害  有搞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核是玄铁804,,是私有的C-SKY架构,,不是RISC-V

那岂不是……更麻烦了……

网友:
它的编译环境产生的代码是ARM还是什么,通过这应该可以找到到底是什么内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哥们开源的项目用的就是W806,可以去他的网站研究研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819-1-1.htm ...

他用的是W600,M3内核的。编译环境MDK

网友:
代理也说可以mdk开发

网友:
W806是用平头哥的CDK,CDS开发

网友:
和esp32差不多吧,批量不知道会便宜不。

网友(2022-03-30):
最近研究了下这个W806芯片,价格五块多钱,很容易买到,flash很大,ram也很大,性价比很高。就是文档乱七八糟,编译器CDK烂的一塌糊涂,固件库和demo也乱七八糟,固件库可以重构,可是烂编译器出点err就找不到原因,也不定位到哪里的问题。也看了泌恒和GD的risv-c的芯片和开发环境及文档,要比w806好很多,但是ram和flash不如w806,价格也贵不少,而且没有方便买到的渠道。
现在stm32f系列动不动100多一只,w806也就是其个位数的零头,就是编译器太烂了,有点忍不了,还在挣扎中

网友I:
资源确实给力,从侧面说明国产ARM简直在抢钱,不过这种片子坑就坑在哪天可能就缺货断货或者价格翻几倍,蛋疼。我现在都倾向于以ST为模板设计,每种封装的起码有两种以上国产的pin to pin替代芯片。这个缺货可以买那个,那个缺货买这个。

网友J:
这个现在有平头哥剑池IDE, 开发和KEIL一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现在有平头哥剑池IDE, 开发和KEIL一样方便。

说的就是这个IDE,太烂了,花里胡哨的颜色设置一大堆,一点用没有,反而各个边框不能设置,连个边界都看不清,保存按钮也不容易看清,打开的代码只能一个个关闭,产生的乱七八糟的文件一大堆,连在哪里设置MCU型号都没有,编译报个错也不能定位是哪里的原因,产生的demo框架乱七八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资源确实给力,从侧面说明国产ARM简直在抢钱,不过这种片子坑就坑在哪天可能就缺货断货或者价格翻几倍,蛋 ...

这个芯片跟合宙的air103管脚、封装、内核完全一样,可以互换。
跟W801也管脚、封装、内核兼容,只是W801有RF天线脚,这样就有了蓝牙和wifi。

网友:
还有什么玄铁,剑池的搞得跟天龙八部似的,反而连个选型手册都没有,一会XT804等各种乱七八糟的内核,一会W801,W804的芯片,完全搞不清楚咋回事,非常有迷惑性,没点技术人员的严谨性。

网友:
联盛德的东西 还是避避坑吧.. 当然,非大量量产的玩玩的可以,想正式量产的尤其想用射频那块功能的,老老实实用ESP32,其实量大了C3价格也不比它贵.....

网友:
便宜是便宜 但是你扔下去的时间更珍贵,搞定还好,搞不定时间就白白打水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