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00000050蓝屏快把人搞死了,可有解决办法!

楼主(2021-10-15):
0X00000050蓝屏快把人搞死了,可有解决办法!!!!!

楼主:
已经出现过四五次了

网友:
找找这个驱动,卸了。这是不兼容的驱动。

网友A:
有没有动过内存?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出现坏道,引起的。。。。前两天我开一个视频软件,win10出现故障提示,再后来就固态硬盘坏了。。。。

网友:
现在win还能蓝屏多半是驱动出问题

网友:
用pe启动,或者进安全模式,直接把那个hardwaretm_64.sys删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动过内存?

没有动过哦

网友:
换内存吧!

网友:
内存不兼容或者有问题也会有这个错误,这两天刚遇到过。

网友:
内存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撸大湿的驱动,卸载试试

网友:
卸载鲁大师,确认hardwaretm_x64.sys文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