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图猜芯片:8脚IC,1、2、7脚NC, 4脚地,8脚电源

楼主(2021-10-15):
有个一电路图,应该是个存储芯片,型号未知,需要保密性好,热门的和冷门的存储芯片对应得上的有哪些呢?

网友A:
AT24系列可以这么接的

网友:
大部分EEPROM都这样的吧?

网友B:
拆下来放编程器上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24系列可以这么接的

引脚不太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放编程器上读一下

用什么型号编程器读呢

网友:
连续两个标题不合格(看电路图猜芯片、求助无线充电IC),每个标题封锁ID一星期(升级到VIP++可以申请免除处罚,发手机短信13925800119申请。注:VIP++标题不合格不处理)

网友:
“看电路图猜芯片”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忙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型号编程器读呢

ch341编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脚不太一样吧

好好看看AT24系列存储器,是不是可以这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