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出到 5v LDO SPX3819 , 设置为 多少电压合适呀?

楼主(2021-10-15):
如题  3.3 v  通过 DC-DC 升压   后 接 LDO  转 5v 输出 (准备给运放和ADC供电)  , DC-DC 输出 电压设计为多少合适?

先前一版 采用 微源 LP6252( 低端开关电流3A)   没有加后级 LDO ,   示波器开启20Mhz低通滤波器测 输出电压 峰峰值 40mV  , 不开启 测 峰峰值200mV

参考资料为
ti 的  LAUNCHXL-F28379D

https://www.ti.com/tool/LAUNCHXL-F28379D

https://www.ti.com/lit/ug/sprui77c/sprui77c.pdf

分析见  以前的贴子

网友A:
3919,没记错最大压差是300mV左右,你升到5.5V再降到5V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19,没记错最大压差是300mV左右,你升到5.5V再降到5V合适。

收到

0.6  * 9.2 =  5.52V

电阻 改为   82k 和 10k

投板了  , 等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19,没记错最大压差是300mV左右,你升到5.5V再降到5V合适。

刚测试

电阻 R1 改为   82k ;  R2 改为  10k;

DC-DC  LP6226C 输出 5.5V到LDO ; LDO SPX3819 输出 5V

示波器 泰克 dpo2024b   测量   LDO输出 纹波, 垂直 分辨率1V/格  : 滤波器21MHz  测峰峰值 是 40mV  ,      滤波器11MHz 测峰峰值 是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测试

电阻 R1 改为   82k ;  R2 改为  10k;

LDO输出肯定也是有纹波的,几十mV正常,你说的滤波器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输出肯定也是有纹波的,几十mV正常,你说的滤波器是啥意思?

就是这个设置

示波器探头地弹簧

上一版测试照片

具体用法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814491

网友A:
学习了,还没在乎过示波器表笔这些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还没在乎过示波器表笔这些细节!

还是看设计了   。

手头刚做的    tps55340  升压 电路 翻车了,    把滤波器 开到200Mhz 测纹波 800mV  ,    把滤波器 开到20Mhz 测纹波 400mV  。